楼主(2018-12-09):
请问一下,系统出现错误,6572的,啥问题,CAD格式导入EPLAN 请问一下,系统出现错误,6572的,啥问题,CAD格式导入EPLAN

网友A:
软件授权的问题

网友B:
以前有导入成功过吗?

网友B:
如果导入不行  还有可能是图过大 或格式不对 或需要解密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一句可以了就完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谢谢

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