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模块的调节

楼主(2018-12-09):
维修激光发生器的时候,会对激光模块进行调节吗?
怎么调节?调节后的检查要求是什么?
有人搞过吗?!
求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有个同事说这激光模块其实是有技术规格的,然后电路板上有旋钮可以调节!(具体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激光功率肯定要确认吧,设备有对应电流和激光功率的匹配。不然后面工作有影响!
其他的没什么好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激光功率是要确认稳定性以及输出线性。
(2)产品不一样,需要匹配光功率就不一样。
设备应该都有衰减的,要是五年、十年后,如果达不到要求怎么调节不?

网友B:
你这个什么激光器?我们单位在用的co2激光器本身功率调不了的,他靠激光控制卡在软件里调节pwm信号控制激光功率,最高功率跟激光器性能有关,国产的和进口的相比稳定性差很多……

网友C:
最基础的是激光功率这个数据肯定要调整,这个手册上肯定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什么激光器?我们单位在用的co2激光器本身功率调不了的,他靠激光控制卡在软件里调节pwm信号控制激光功率,最高功率跟激光器性能有关,国产的和进口的相比稳定性差很多……
xell,意大利品牌,深圳有生产基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础的是激光功率这个数据肯定要调整,这个手册上肯定有要求
手册上有的是基本的调节方法,入输出1.8mJ调节到2mJ,调节参数电压就行。
但是例如我刚使用是电压5V就有能量2mJ,过了七八年,要输出8V才有输出能量2mJ,这么怎么怎么调节可以用接近5V就有输出2mJ?

网友B:
激光器衰减了,这个你没办法的,像co2激光器可以重新充气达到新的状态,你这种激光器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电路可能有如放大细分等功能的吧?

网友B:
调输出激光功率大小根据激光器类型,方式都不一定一样,有的用模拟电压,模拟电流,pwm信号占空比,但是最大功率输出有多大还是由激光器本身来决定,比如co2金属管激光器,出厂设计是100瓦,那它用控制卡加软件用pwm信号控制输出功率,设计的时候对应占空比是50%对应最大100瓦,超过了就有可能烧激光器了,你用一段时间后激光器性能衰减了,哪怕你pwm50%控制也没有100瓦了,你还想他提高功率,怎么可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错!
我们用的鬼子的设备,反正每天开机进行激光功率检测,如果不在范围就在设备控制软件中进行控制电流的调整。
如果软件中超出调节范围的就是检查设备,基本上就是换激光头组件了。
我们的切割机切玻璃的上的导电膜。所以10年还是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C:
当调节功率的组件调到最大也不能达标的话,说明激光管基本寿命耗尽,只能更换激光管

楼主:
更换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日本哪家的激光器这么厉害?我们用过Miyachi的,没有那么厉害啊?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本哪家的激光器这么厉害?我们用过Miyachi的,没有那么厉害啊?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激光器美国德国的厉害吧,听说过新锐,相干,罗芬的激光器吗?(音相同)国内的大族的比较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工作好几年了,整机日本进口的,光头组件印象中是日立还是索尼(不确定了)
我们用得久可能跟工作内容有关吧!
切割导电膜本来都不费事。不过测光衰还是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德国的我们用过IB,确实稳定,但是售后要到德国,国内没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