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9):
由于装WINCC 7.3时始终出错,电脑格了,但重装系统后即使没有软件在运行,CPU风扇也总是转个不停,噪音非常大。

参照 百度经验搞定,不得不说百度真是个万能 的东西 。

以下转度娘:
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后CPU风扇不停的转

因为各种原因,重装系统后,CPU风扇快速不停的转动,不胜其扰,有想把电脑扔了的冲动。由于同事使用后,本人笔记本电脑出现故障,重装了WIN7 64位的系统(纯净版),安装完成后就出现CPU风扇声音很大 转个不停、噪音很大的问题,重新安装所有驱动也没有用。

WIN7系统的电源管理里面,有关于CPU风扇的调整选项,而我们选用的不同版本的优化过的系统的时候,这个选项如果处于默认状态即散热方式为主动,那么在安装系统后CPU风扇就会一直高速运转,从而导致噪音很大的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在系统电源管理选项中,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将处理器电源管理--系统散热方式--使用电池、接通电源都选择--被动

打开控制面板

打开电源选项

打开更改计划设置

打开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打开处理器电源管理
使用电池、接通电源 ,均调整为“被动”即可,保存即可。

网友A:
风扇转速控制是温度传感器控制的,换个系统版本吧。

网友B:
如果本身有这功能,好像是设置里面选定。

网友C:
主板配置高的有速度调节,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吧!楼主应该把怎么搞定的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D:
百度这个也是人写的,还是花了功夫的

网友E:
说明散热不良,风扇响肯定要换了

网友F:
还没遇到风扇一直转的系统,不过这个经验可以学习。

网友G:
看来重新安装完系统,真的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H:
用鲁大师节能省电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I:
如何理解这被动模式,不会要人工开启散热风扇吧

网友J:
度娘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网友K:
不知cPu太热风扇会不会自动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明散热不良,风扇响肯定要换了
想起一个帖子,好像是你发的,拆机清理笔记本风扇灰尘。

网友C:
楼主重添加解决后的经验,一看大家都明白了,出现这样的事关键还在与选择的系统有问题,别人优化或者精简过的版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现在一般都安装纯净的完整版本的系统……

网友L:
这个有用么,既然是系统的原因,就应该换系统,研究那么多,实用性在哪里

网友M:
现在的计算机配置都不算低,按理说可以实现自动温度控制,可能楼主装机时没在意,在BIOS内可以设置,请见以下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