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变频电源选型、安装及使用要根据负载工况要求和安装场所条件等,选择适合安装形式容量大小的变频电源。变频电源运到安装现场后,先开箱由主管设备的专业人员对变频电源进行外观检查,核对配件及随机文件齐全与否,再看说明书,按要求安装和固定好,安装位置及空间留有散热通风距离。下面详细说一下变频电源的使用及接线。
   变频电源使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1)使用前线路连接绝对不要将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接反,其输入端标志为L1、L2、L3,输出端标志为U、V、W。
(2)安装接线后使用前检查电磁接触器MC的励磁线圈是否与浪涌限制器相接。
(3)检查接地端子E是否采用的5.5mm2及以上的电缆,不能用小于5.5mm2电缆,且做到就近可靠接地,使变频器的金属外壳起屏蔽作用,以防止外部无线电干扰对变频器控制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4)使用前必须核对控制电源的输入端子与电源电压应相致的端子,不一致的应更换。
(5)检查频率设定输入端子和仪表用输出端子的外部配线是否用的屏蔽。
(6)接线要准确。
   变频电源其结构类型不同,其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的线路也略有区别,只有了解和掌握主、控系统线路构成和各单元内在接线规律,才能更好检测和调试与及检查故障和维护修理。

网友A:
国内电缆没有5.5mm2这个标准。

网友B:
是呀?接地的电缆截面理论上越大越好,怎么出来一个5.5平方的截面?规定得太死了吧?一般的,变频器进出线电缆除了电源线以外,都要伴随着一个PE电缆,这个电缆的截面要和电源线电缆的截面一致就好。

网友C:
"安装接线后使用前检查电磁接触器MC的励磁线圈是否与浪涌限制器相接。"
这条请赐教  没明白!

网友D:
变频电源的接地线与电源容量有关,你这个5.5平方毫米的,撑死了25KVA,小玩意

网友E:
这个变频电源包含变频器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这个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H:
是逆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