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选型

楼主(2018-12-10):
断路器都有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的功能吗

网友A:
你选着D型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动力 电机用D型的好点。照明的用C型。

网友B:
可以查阅具体断路器的参数选择,用得多就熟悉了。

网友C:
按着原理和断路器研发的技术,是可以的,具体可以见断路器的脱扣曲线,我一般是按照稍微大一点来选型,你能想到的,研发工程师早就给你想到并做好了,星三角可以稍微再大一点,毕竟启动时间长

网友D:
选型的时候注意下参数,稍微选大点!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622
* 帖子主题: 低压断路器的选型建议
自己去看吧,就在我们论坛

网友F:
小功率的用C代替D也是可以的,大功率的,比如说配电柜里面的,几百上千安培的万能断路器,就要翻阅厂家提供的售前硬件手册来看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都是额定电流4到7倍对吧?假如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A,那启动电流估计就是4到7A了对吧,这个时候我选的空开额定电流必须要7A以上才不会跳闸了对吧,但是整个电路正常工作后的电流只有1A而已啊!!空开的额定电流选择了7A的,当电路的电流变动变为5A的时候,空开岂不是保护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了,请问下,我现在一个电机的额定电流是0.75A,那我应该选择额定电流多大的空开去保护这个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看脱扣曲线

网友H:
只要不在动力设备上使用C系列的都对了!
注意D和C的差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请问下,我现在一个电机的额定电流是0.75A,那我应该选择额定电流多大的空开去保护这个电机?
小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要看标的小,但是实际电流肯定不能按1.5倍计算,你确定是电机,如果是电机建议你选2A的空气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了网上的论坛,电机的启动电流好像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到7倍,那我选空开的时候额定电流是不是也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4到7倍啊?

网友I:
选型的时候注意下参数,稍微选大点! !!

网友C:
举个简单的例子,30KW的电机,电流就按60A来算吧,杠精就不要精确计算了,按你说的启动4-7倍,240-420A,怎么选,选250A的断路器还是用630A的断路器,假如就按250A来用,相信我,不止是你老板不要你,连同行都要笑死人的,话说回来,那你的启动电流这么大,你怎么不说说电缆的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网上的论坛,电机的启动电流好像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到7倍,那我选空开的时候额定电流是不是也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4到7倍啊?
一个断路器具体多长时间跳闸要看过载程度,不同的过载电流断路器脱扣时间不一样,简单地说电流越大时间越短,具体时间可以查阅断路器脱扣曲线。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瞬间的,持续时间短,按1.1-1.5选择应该能避开(小电机除外,小电机实际电流肯定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J:
这个小玩意(例如iC65N系列),瞬时动作电流都是工作额定值10倍,例如额定25A的瞬时动作电流时250A(动作时间小于0.1S)

网友K:
脱扣曲线了解下,一般这种防止电机启动跳电的话用D曲线的就好了。

网友L:
断路器有自己的电流曲线,不是一超过额定电流就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