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小编收到粉丝来信,望论坛大师们解答

我想买直流控交流继电器,但是品牌繁多,一时不知道什么的好。
德力西和美格尔,到底哪个质量好?

网友A:
啥玩意说的这么绕口,不就是继电器线圈电压为直流吗?

网友B:
有的拗口。直流的小继电器? 用魏德米勒吧

网友C:
做什么用的?直流控交流?是说直流线圈,然后开关店通断交流了吗?

网友D:
绕来绕去,不就是交流接触器直流线圈吗,任何品牌都有

楼主:
好的,已经把这个链接转给粉丝了。让他来看看自己的描述。

网友E:
一直用OMRON的路过

网友F:
我建议用德力西的,感觉还行吧

网友G:
我也觉得直流的话欧姆龙也不错啊。

网友H:
直流还是交流控制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要看电控系统里面的其他零部件来选择,要看控制系统如何设计的,多种因数左右选型。

网友I:
顶楼引用的描述上,可能问者对此涉及不多,对相关用语还不太熟悉;这没有什么,答者正常描述即可。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J:
所谓的直流控制交流继电器,不就是线包是直流的嘛?这个东西从技术上都是成熟的,无所谓什么牌子吧?我其实挺反对一说就是什么牌子的好这样的问题。

只要是技术成熟的,牌子很重要吗?都是大路货,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会使用。这就足够了。如果选牌子,那就是选择的产品技术风格了。这当然就是各说各的理儿了。只要质量和功能满足需求。该用哪个自己定。实在拿不定主意,可以抛币猜面?

网友K:
这个问题太笼统
简单到直流控交流?
直流多大电压,电流有要求否
交流多大电压,负载性质
还有,动作时间
这些细节去比较,品牌就有的比了
谁家的好,你不是比价格就好

网友L:
OMRON 、IDEC的更好些,不过一定要买到正品;

网友M:
以前都是欧姆龙,但是欧姆龙等等日系大多数都是有极性,现在主要用施耐德——施耐德继电器线圈不要区分极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