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单片机和ARM+LINUX一些区别
那么这时候有人要说了,我以前做单片机呢,单片机是不是嵌入式系统呢? 当然是。只不过呢,我们现在把它看成一个低端的嵌入式系统。通常我们所说的嵌入式系统是指什么呢?指像“ARM+LINUX”这样结构的系统。低端的单片机系统和高端的ARM+LINUX这种结构有什么不同呢?单片机系统在8位的单片机系统上跑一段程序,实际上呢,就是一段应用程序。这个架构比较简单。ARM+LINUX系统呢,最下层是硬件,往上呢是驱动程序->操作系统->最上面呢是应用程序。最下面的硬件一般比较复杂,32位的系统(ARM、PPC、MIPS、X86等)。在整个架构上有很大不同。如果要开发ARM+LINUX这样系统的时候,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比如:什么是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如何挂在到操作系统上?应用程序如何通过操作系统对硬件进行操作等等。这样看来ARM+LINUX的架构比8位单片机这个架构要复杂很多。

网友A:
单片机应用在工业控制上,抗干扰设计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