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现在客户有十几台伺服,方案是通过CAN来实现。后面在想这个如果要实现同步可能还是会有误差,现在是想这样来做,我通过控制器,配置好伺服驱动器的IO定义,通过来导通和断开DI位变量,启动伺服。如果位置和速度,同时启动应该可以,误差应该不大吧?
      有内行人提点建议。指导下,看是否可以。

网友A:
这个用了总线,你就不要考虑再用I/O了,你顶多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电源

网友B:
可不可以考虑用三菱的总线:SSCNET网络,这样用三菱的简易运动模块,模块带有同步功能。

网友C:
台达的 就就可以 台达的PLC 带台达的A2伺服 木有问题。

网友D:
你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有的品牌不支持CAN,有的品牌支持,
如果支持的品,我建议用CAN,我前一段时间就用的台达的CANopen运动控制协议。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246
* 帖子主题: 【迎中秋庆国庆】今年中秋不回家,在现场浴血坚持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也是在用CAN的去做,我担心的是这个同步问题,如果说我的是要两个轴同步或者多个轴同步 感觉有点问题,会挤压损坏丝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通过CAN 来写入位置和速度,,DI点来控制启停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在用CAN的去做,我担心的是这个同步问题,如果说我的是要两个轴同步或者多个轴同步 感觉有点问题,会挤压损坏丝杆吧,
如果机械没有问题,不用担心,我曾经尝试过的。
你用的那个品牌

网友F:
几个轴,同时给起动命令,就同步了?你想象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你一般做同步怎么去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用的之山智控的带CAN的系列的。然后控制器是用的深圳矩形的国产型的PLC,通过CAN来实现,现在是这个同步问题心里没谱,
   你这边之前用的是什么伺服 和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用的之山智控的带CAN的系列的。然后控制器是用的深圳矩形的国产型的PLC,通过CAN来实现,现在是这个同步问题心里没谱,
   你这边之前用的是什么伺服 和什么控制器啊?
台达的,编程软件是CANopen+Builder+V6.02,伺服驱动器是A2伺服驱动器。
你的这款没有用过,无法给你提供帮助。抱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你一般做同步怎么去做的?
主要还是看你要求的工况,同步性不高,你说的同时给命令,也是可行的
若要求高,就用运动控制器,里面有做同步的功能块

网友G:
你想到了,做伺服总线的厂家会想不到,只要在接受的范围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H:
没有同步功能的就不要考虑了,到时你的机械部件都给弄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你一般做同步怎么去做的?
主要还是看你要求的工况,同步性不高,你说的同时给命令,也是可行的
若要求高,就用运动控制器,里面有做同步的功能块
这个建议其实很中肯,看你机械了,如果出现不同步的情况不会对机械或者设备本身造成损坏的话,可以用总线,can没有问题,你可以看看驱动器总线同步误差是否可以接受,一般来讲,控制器CAN协议有挂载的上限,挂的越多同步性能就会减弱,你十多个的数量应该是得用专用的控制器了,高速协议除了CAN还有ethercat等,带10多个恐怕都不太理想吧。
推荐台达50MC系列,或者15MC系列PLC,看了看资料16到32个轴都能带的,同步功能应该差不了的。

网友J(2022-07-30):
可以 台达的PLC 带台达的A2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