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带负荷运行是不是后果更严重?能带电短接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会造成二次侧产生高电势非常危险;同时少了二次侧的去磁,铁芯内磁通量饱和,将会引起铁芯温度剧增,然后烧毁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会造成二次侧产生高电势非常危险;同时少了二次侧的去磁,铁芯内磁通量饱和,将会引起铁芯温度剧增,然后烧毁互感器。
这个不会烧啊!!
我在客户那里看到主控制柜的电流互感器开路了(当时工作电流512A),电流互感器二次口测量电压87.2V(MF47万用表测量),电压互感器短路会烧毁这个肯定:变压器次级短路烧毁变压器见过不少了

网友D:
带电短接不知具体何所指;
想来,原则上不应人工如此操作。

网友E:
安规写的,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

还是停电弄比较好

网友F:
变比高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压应该很高的,上千伏都有可能,不要冒险了。就像人体在绝缘良好的情况下微碰火线,只会发麻,不会被触点身亡一样,但是要看环境的因素左右,都不敢去生命冒险呢。

网友G:
电流互感器带负荷二次开路铁芯发热,有发生电气火灾或烧毁线圈的危险,但并不是只要开路就烧,安规规定CT二次不允许开路,二次线不小于2.5mm2,不允许在二次回路加装开关、熔断器等,都是基于这一点,电气类基础教材对这个也是重点强调。

带电短接CT二次回路,是在改造、维修时常用的方法,很多柜子本身也预留了短接、测量接口,不过要注意这个信号短接后对其他部分有没有影响,有些设备靠电流信号变化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功能,比如水泵空转就是可以用低电流来判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
0压0负荷情况除外

网友I:
1楼和2楼所述,都是上学时《工厂供电》老师反复强调的警言。现在难道不适用了吗?

网友J:
可以看作一个升压变压器,达到一定条件就会产生高压。

网友K:
这个还是断电吧,有点惶惶的,书上说不要做的事,还是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