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才安装的机械手现在出现注塑机不能锁模 显示“等待机械手循环”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机械手未归原点,也就是它复位的开关没有信号,建议看监视
如果摇臂的看旋入项和上升项
横走的看型内项和上升。
另外有一个可能就是机械手锁模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注塑机电脑信号点有问题
慢慢一步一步查,参照注塑机的I/O监视,和机械手的信号监视

网友B:
应该是机械手没有发出自动锁模信号,就是如此

网友C:
把全自动时间加长

网友D(2019-01-22):
简单的说就是上一步动作没有到位,传感器没有信号反馈,建议用过I/O监视画面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