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注塑机开模泄压不转换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开锁模油缸油封损坏了,锁模机构机械部分卡住了。检查一下开模阀;看看是不是阀芯不到位。速度和压力,位置参数恰当吗?开模位置已到.看画面检查电子尺或开模停行程开关,如果时常出现这种问题,首先要检查油路部分,但机械部分更要着重检查,看有没有连杆磨损或者不平稳等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