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开式压力机冲床维修超载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压力机负荷超载,如果是负荷超载的话,需要对冲压的模具和材料进行检查,确认是什么因素导致超载故障的。压塌式保险块的话,要及时更换保险块。目前气动压力机用液压过载保护泵的较多,过载泵一般主机厂出厂设定的超载就会压力在5%到10%左右。当出现稍微超负荷引起超载报警的。建议检查模具刀口是否变钝,材料的机械性能是否发生变化,3液压过载泵与滑块内部油缸有无渗漏油地方,计算的吨位是否与公称力相近。

网友B:
你们这是科普啊!配几张照片吧!这样别人看不懂啊!

网友C:
看是电气超载?还是机械超载?
电气超载就是马达过载自动跳闸保护,机械超载就是机械运动部件不灵活,比如轴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