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JH21-25气动开式固定台压力机(不带光电保护装置)仪表控制面板上的“异常故障”红色指示灯每隔1秒就亮一次,机器无法运转。在有电下:打开电气控制箱发现里面四个欧姆龙中间继电器(MY2NJ,电压ACDC220-240V)只有一个继电器中的红色指示灯亮着,其他三个指示灯都不亮,PLC上的输出端指示灯有一个也是每隔1秒就亮一次(经查线属于异常故障灯的回路控制线),PLC进线端原来也有一个指示灯隔数秒亮一次,经查属于压力继电器控制线掉落重接后指示灯就正常了;操作马达开关接触器没反应;打开凸轮控制器箱上看到数个施耐德接近开关只有2个接近开关上的指示灯亮着,其他不亮(包括最右侧一个的吹气接近开关)。
问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查原因?
听说这跟凸轮控制器上的接近开关有关系,如果属于接近开关故障,不知道这开关与此对应的凸轮该怎么调整,在带电下机器不会运转呀?

网友A:
这个故障原因是气动离合器 和凸轮控制器 的问题,是压力机的顽症。
解决办法是 去掉气动离合器 和凸轮控制器。
新技术是采用 科汇的开关磁阻伺服电机 驱动, 去掉气动离合器 和凸轮控制器,除根,彻底解决该故障问题。

网友B:
楼主上几张图,见识一下啊!

网友C:
1楼直接指出了原因,应可参考。
一般地,则是先了解故障指示代表的含义;并阅读说明书和电路图、气路图,了解安全注意事项、分析可能的原因等。

网友D:
看描述,异常指示灯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嘛
接触器没有反应,也按指示灯思路查
不要急于调凸轮,没人动过先不考虑它
近接开关是不是坏了,检查很简单
安全起见,手盘车,观察对应近接开关有没有反应,查看PLC对应输入有没有反应
为什么要听说?

网友E:
楼主说的设备是什么厂家出的?每个厂家故障报警不一样,如果是凸轮开关不好的话,设备打寸动,按复位开关的话可以消除报警,或者断电重启,打寸动复位可以消除报警,凸轮在单次,连续的时候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