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力科技,非标的伺服,要个使用手册都不给

楼主(2018-12-10):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运动控制是往复运动,可以确定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但控制器不是标准的PLC, 不知道这接线NG\NP\PG\PP,怎么个意思?
线色:红、黑、白(NG)、蓝(NP)、绿(PG)、黄(PP)

楼主:
这个设备,浙江一个公司做的,卖的非常便宜,结果售后客户找他不搭理,只能找我们了。因为也是我们的客户,只好代为售后,真是郁闷。
个人一直认为,买设备,还是要注意售后,不然麻烦会非常多。当然,有钱都可以解决,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网友A:
你要确定它是哪种信号,集电极还是差动,看那信号PP PG NP NG 像是差动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它是哪种信号,集电极还是差动,看那信号PP PG NP NG 像是差动的接法。
是的,就是这个不好确定,万一搞错,口就烧了

网友A:
还是要找到厂家的手册,接线要先确定,后面还有参数要设置的。

网友B:
直接找这个伺服品牌的代理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浙江一个公司做的,卖的非常便宜,结果售后客户找他不搭理,只能找我们了。因为也是我们的客户,只好代为售后,真是郁闷。
个人一直认为,买设备,还是要注意售后,不然麻烦会非常多。当然,有钱都可以解决,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是个大问题

网友D:
要想走的更远,必须把客户放在第一位。

网友E:
这个还是要找到说明书,要不因小失大!

网友F:
有些公司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