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BQZ1—400/5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组合式真空磁力启动器中,真空接触器线圈经常烧毁。此线圈额定电压为交流1140V,50HZ。烧毁的原因是什么?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吸不紧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电压高的话也会容易烧的。
  接触器分为交流接触器(电压AC)和直流接触器(电压DC),它应用于电力、配电与用电。接触器广义上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会产生磁场,产生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交流接触器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直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跟温度开关的原理有点相似。

网友B:
线圈烧毁肯定是过流啊!监测电流情况啊!

网友C:
可以观察现场情况(含接触器损坏情况),分析可能的原因。
也可对正常器件在安全位置试验观测,以资比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BQZ1—400/5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组合式真空磁力启动器中,真空接触器线圈经常烧毁。此线圈额定电压为交流1140V,50HZ。烧毁的原因是什么?有办法解决吗?
高压用的真空接触器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我们用过西门子的真空接触器,用了N年没见啥问题,需要联系真空接触器厂家分析损坏的原因。

网友E:
经常烧线圈排除质量问题外,电源的供应稳定性看看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是击穿短路烧的吗?是过热烧的吗?接触器动作频繁吗?最好把烧坏的线圈图片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