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伺服电机的问题我是新手 我理解的伺服是闭环控制是不是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如果和驱动器发给电机脉冲数 不一样时系统会不会“多退少补”的做出调整少了多补发吗 谢谢

网友A:
当驱动器发觉伺服电机反馈信号不符时,会即时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这个过程是极为短暂的、是瞬间发生的调整,不会有滞后“补发的”信号。

网友B:
你理解的原理是对的,如二楼所说,整个整定时间非常短

网友C: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区别就是一个是闭环控制,一个是开环控制。
控制器给伺服发出一定的脉冲数,伺服驱动器就会通过编码器实时监测 反馈,一定是忠实 勇敢的精确的执行控制器发出的脉冲数。
而控制器给步进电机发出一定数量的脉冲,步进驱动驱动电机步进电机旋转,因为没有反馈,电机到底转没转,走的脉冲数够不够,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伺服有三环,位置速度与电流,位置环是的脉冲发生器,上位机发的脉冲与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做比较,根据差值的大小,调解速度与电流环,上位机发的脉冲如果没有丢失就是伺服所走的,所以,上位机的脉冲量决定了移动量,频率决定速度,脉冲并不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