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这个咋样?

楼主(2018-12-11):
这是一个5.5千瓦排烟风机加消防保温阀开闭控制。看看简单吧,但功能强大。图不清换一个

网友A:
怎么个强大法?嘿嘿

网友B:
太简单了,没看出大

网友C:
加了个定时器就强大了?

网友D:
   简约 不简单,
不能整天想着做大设备,小电箱做的好同样牛气

网友E:
没看出来,强大哪里了

网友F:
看描述就是说排烟风机运行,然后到一定温度的时候阀门可以实现自动开闭??

网友G:
借楼主平台问下,这个有没解决办法? 焊接扁铁又不太现实,委托别人做柜子位置不好定。

网友H:
还可以再简化,把顶装辅助改成侧装,然后用气囊式的辅助延时触头,更美观,更节约空间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双面胶去掉,用胶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双面胶去掉,用胶水。
这个用什么胶水合适?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新家伙装上没多久就掉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G:
买不带胶的,然后上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楼主平台问下,这个有没解决办法? 焊接扁铁又不太现实,委托别人做柜子位置不好定。
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必须解决。只能在箱体上焊线夹别无选择。

网友L:
不明觉厉,没有看到过,不了解是如何控制的。
在箱体上焊线夹固定导线,肯定牢靠,只是要复杂一点。

网友M:
吸盘也是有好坏的

网友N:
楼主是否回答一下楼上几位,怎法么个强大?

网友O:
没有元件标识,时间继电器控制什么的。

网友P:
有多少强大呢

网友Q:
回复 楼主:
用免钉胶试一下啊,基本5年内不会掉

网友Q:
楼主好像接线不喜欢用接线端子啊,看样子这个小柜子估计是有间歇启停功能(瞎猜)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楼主平台问下,这个有没解决办法? 焊接扁铁又不太现实,委托别人做柜子位置不好定。
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必须解决。只能在箱体上焊线夹别无选择。
钻孔,用螺丝固定线码

网友S:
回复 网友R: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T:
不缠绕带用波纹套管,两头有相应锁螺丝固定的。

网友U:
线盘用AB胶固定是个不错的办法。我这里也这样用,否则不用几个月就掉了。

网友V:
做的比我好,内心很强大

网友W:
没看出强大的地方呢
走线我们建议箱内配筋“带孔的”辅助走线非常美观且好用。

网友X:
没看懂啊,怎么个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