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安装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时出现这个错误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杀毒软件之类的关了试试,不行的话基本都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你系统什么版本的?你如果确定下载的软件没有问题的话重新安装系统,工控人用的电脑一定要安装完整纯净版的系统,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欲安裝的Step7 MicroWin Smart軟件版本?是升級安裝還是全新安裝?

出錯提示已經提醒未知MicroWin Smart通訊已經被安裝,讓你使用:MsiExec.exe /X{C1081F1C-……去卸載,你這一步做了沒有?

网友D:
一般不行就重装系统得了

网友E:
我也碰到这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