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传感器读到一个数存在D132,读数是20

楼主(2018-12-11):
请问这个20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数?

网友A:
怎么读取的?通讯方式?

网友B:
这要看传感器资料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网友D:
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显示的是十进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BCD会搞不清?

浮点数倒是多数人搞不清的,包括你在内。

网友B:
版主能给楼主一个满意的答案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给楼主一个满意的答案吗?

滿意的答案見: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楼主读过来的是16进制20,再转成10进制(bcd)就是32喽
如果楼主读过来的就是BCD码2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楼主读过来的是16进制20,再转成10进制(bcd)就是32喽
如果楼主读过来的就是BCD码20.......????

不管你什么数据,在PLC中都是以2进制的方式存储,例如十进制数据20,它在寄存器的储存是0001 0010,而16进制20,在内存中排列方式为0010 0000,它也是二进制,即使是浮点数,其占用2个16位寄存器,其尾数部分占用了23位…………他们都是以二进制方式排列的。

所以上面的网友已经这样说明了,为什么贴图不完整,只贴到转换,使因为附带的计算器无法转换IEEE754浮点数的,但不代表第三方计算器软件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为了避免你的胡搅蛮缠,因此没有贴图完整。

这位网友谈到的二进制,也就是所谓的发声这个功能,你非要去扯英语,汉语,德语,法语,这就远远偏离了方向。

你的编程水平太差了,除了胡搅蛮缠,基本软件板块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楼主读过来的是16进制20,再转成10进制(bcd)就是32喽
如果楼主读过来的就是BCD码20.......????

不管你什么数据,在PLC中都是以2进制的方式存储,例如十进制数据20,它在寄存器的储存是0001 0010,而16进制20,在内存中排列方式为0010 0000,它也是二进制,即使是浮点数,其占用2个16位寄存器,其尾数部分占用了23位…………他们都是以二进制方式排列的。

所以上面的网友已经这样说明了,为什么贴图不完整,只贴到转换,使因为附带的计算器无法转换IEEE754浮点数的,但不代表第三方计算器软件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为了避免你的胡搅蛮缠,因此没有贴图完整。

这位网友谈到的二进制,也就是所谓的发声这个功能,你非要去扯英语,汉语,德语,法语,这就远远偏离了方向。

你的编程水平太差了,除了胡搅蛮缠,基本软件板块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帖子。

哦噢 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岂有此理
楼主在问,D132里是20,请问这个20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数?

我开始回复这要看传感器资料

3楼说的前半部分没错,在PLC里是以2进制存储,但在实际上还可以体现为16进制,BCD形式
就楼主的20,在PLC里是0000 0000 0010 0000没错
但他“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还正确吗?难道这20是10进制的32?

1楼询问怎么读取的?通讯方式?
读取的方式不同,代表的含义不同
比如热偶经过变换器,经AD模块采集进来,这20就是16进制,代表多少度,要经过计算(有工程量换算功能的AD除外)
如果是通过,通讯直读温度的工程量,这20就20度,或2.0度......20是个10进制数

与浮点有嘛关系
编程水平在差也不误导别人,水平在高看不明白楼主问题,不也是在瞎扯
例如十进制数据20,它在寄存器的储存是0001 0010 这是10进制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数据编码方式多种多样,我说的是最常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数据编码方式多种多样,我说的是最常见的
你太有空和低水平的较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楼主读过来的是16进制20,再转成10进制(bcd)就是32喽
如果楼主读过来的就是BCD码20.......????

不管你什么数据,在PLC中都是以2进制的方式存储,例如十进制数据20,它在寄存器的储存是0001 0010,而16进制20,在内存中排列方式为0010 0000,它也是二进制,即使是浮点数,其占用2个16位寄存器,其尾数部分占用了23位…………他们都是以二进制方式排列的。

所以上面的网友已经这样说明了,为什么贴图不完整,只贴到转换,使因为附带的计算器无法转换IEEE754浮点数的,但不代表第三方计算器软件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为了避免你的胡搅蛮缠,因此没有贴图完整。

这位网友谈到的二进制,也就是所谓的发声这个功能,你非要去扯英语,汉语,德语,法语,这就远远偏离了方向。

你的编程水平太差了,除了胡搅蛮缠,基本软件板块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帖子。

哦噢 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岂有此理
楼主在问,D132里是20,请问这个20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数?

我开始回复这要看传感器资料

3楼说的前半部分没错,在PLC里是以2进制存储,但在实际上还可以体现为16进制,BCD形式
就楼主的20,在PLC里是0000 0000 0010 0000没错
但他“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还正确吗?难道这20是10进制的32?

1楼询问怎么读取的?通讯方式?
读取的方式不同,代表的含义不同
比如热偶经过变换器,经AD模块采集进来,这20就是16进制,代表多少度,要经过计算(有工程量换算功能的AD除外)
如果是通过,通讯直读温度的工程量,这20就20度,或2.0度......20是个10进制数

与浮点有嘛关系
编程水平在差也不误导别人,水平在高看不明白楼主问题,不也是在瞎扯
例如十进制数据20,它在寄存器的储存是0001 0010 这是10进制20?
你看明白我的发帖了吗?我为什么不贴他完整回答的解释你看了吗?

在软件板块不用心的回答能得积分的日子到头了……

另一个账号用户已经知道收敛了,你也好自为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数据编码方式多种多样,我说的是最常见的
首先,类似问题常是初级使用者遇到的提出
如果他不加分析照搬,就难走出,所以才有此说
连锁反应都是高手引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数据编码方式多种多样,我说的是最常见的
首先,类似问题常是初级使用者遇到的提出
如果他不加分析照搬,就难走出,所以才有此说
连锁反应都是高手引出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什么进制,电脑都识别为二进制。你用二进制方式监控,然后用计算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是最笨的方法但十分好用
???
那是你运气好,遇到读过来的是BCD,还能爽?
BCD会搞不清?

浮点数倒是多数人搞不清的,包括你在内。
浮点数我现在还真忘了,哪天版主开个课题给他家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