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如果有,平时投不投,只听说线路有过流、速断保护,没听说过有低频保护?其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A:
保护器都是对三相电流进行检测保护的, 在电动机低频时电流一般都是会变大,主要还是要看负载情况,电动机保护器主要有过载,缺相,不平衡,堵转,短路,欠载,空载,过欠压,漏电等功能,有些还有带4-20mA输出,485通讯,开关量输入,接触器状态,断路器状态等功能。

网友B:
这个是要看具体是那家的保护装置了,有的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是不是针对发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高压线路的

网友D:
不了解,频率保护应当在某个环节会有。
想来,若输电线路上,频率保护可能没有意义,监测一下倒可以。

网友E:
电源频率,国标是有范围的,一般在电力管理要监控和管理这个指标,用户没必要监测这个吧?电源频率,必须要在50Hz附近,不能超出电网额定频率的范围,因为频率超标会对负载产生不利的状况。交流负载的阻抗与电源频率有关。频率一变,负载阻抗就变,电压不变,电流就会变。

网友F:
线路保护上我没怎么听到过低频保护,故障解列装置上遇到过

网友G:
本人做过高压运行,记得班长说过频率这个事儿,也要关注,会有频率降低或者增高现象,具体综保里面有没有保护确实需要看厂家了。

网友H:
这个以前在发电站的确有用低周波解列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