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第4幅图与运算IN2脚为什么是16#FF?不能用其他的吗?这是smart200PLC与施耐德ATV12HU22M2变频器通讯程序,小弟就这个地方没弄明白,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VW100前面的8位丢掉了,只保留后8位

网友B:
取状态字的低8位做判断!状态字不同做出的操作也不同!

网友C:
是保留低8位的操作,搞单片机的很好理解的。
与操作:与1与保留原数,与0与清0.
或操作:与1或取1,与0或保持原数。
你的疑问是VW100为啥与FF与。VW100是16位的寄存器,对应的数应该是1EF3,EF41,A047,3355,1234,这种的占16位的数据,与FF相与实际上是与00FF相与,软件省略了前面的0,结合我上面说的VW100分别与FF与完得到00F3,0041,0047,0055,0034这几个数就是VW0里面的数,然后比较一下干各自活。
那么你要取低四位就需要和F与,你要取高四位就要和F000与,你想保留中间8位就得和0FF0与。所以不一定那个地方就是FF,看你要什么数。
或的操作是一种组合的操作,还是上面的例子,00F3和0041,我想得到F341,就把00F3左移8位或上0041就可以得到F341了。我想要41F3,把0041左移8位或上00F3就可以得到41F3。(可以看到通过以上操作你完成了高低8位的互换。)协议解析经常要用的。

网友C:
给你点建议,200smart      modbus轮询不要用复位置位去做驱动。我以前也是拿复置位做的,直到有一天遇上一台特殊的200PLC(山不山寨的就不要争了),他不认识上升沿导致轮询不了,然后我改为线圈轮询就正常了,所以市面上什么多就得防着点什么。
例程不一定是最好的,弄懂原理后,试着自己写写,然后封个包,山寨的正版的PLC都能跑起来,你说厉不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这PLC在上升沿驱动不了,我在怀疑我买了一个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您的提点下茅塞顿开啊!让我少走不少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