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机只有一端端盖如何拆定子线圈

楼主(2018-12-11):
设备上两个小减速机电机意大利的进口货,120w三相,照顾不到位烧了!本来想想买个就好了结果好几月了都买不到。
备件已经没有了!拿过去给修电机的小铺子他们说无法拆开不能修。今天又有一个管道加压泵的电机烧坏也是小功率的。急着用怎么办还是自己拆吧!一番折腾还是拆掉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利器拆这种东西。欢迎大家分享!

网友A:
加热可以试一试,我在ABB培训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电机,请教过技术,说是加热,有专门用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加热后摔出来的,只是快到了线圈与铸铝外壳平行的时候非常费力,拉马也用不上肯定有高效利器拆解谁见过讲解下。

网友C:
有专用拉马,钩子向外,中间丝杆上有一个锥型体,用来向外扩张钩子

网友D:
这种小型电机买一个也不贵啊,修不一定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型电机买一个也不贵啊,修不一定便宜!
他这是进口的电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进口的不能用国产的代替?只要电压,功率,频率一样就可以替代了!

网友F:
铝壳的小电机吧,进口的很多都是后端盖一体的,只能是加热后反钩拉出来

网友G:
修电机的师傅、小型电机的厂家之中,说不定有某位有经验或看法;
见3楼说的合理。

网友H:
这个我家里就有这种拉马:以前修潜水泵有不少是单端开口的,都是拉出来维修

网友I: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网友J:
我们公司过去就是拿一个合适钢管套在外蹬几下铁芯就出来了。

楼主:
今天把定子送到华南城机电市场那些维修铺子,居然都摇头不修了!给他们说只是帮忙绕一下线圈钱可以商量都是拒绝。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碰壁。后来问原因大都是活干不过来,几乎没有学徒就看到一个店面有学徒。行情大趋势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脏累苦的工作了!活就是干不过来。小东西自然放不到眼里了。而修理模式还是几十年前那种手工方法效率无法提高。回来的路上觉得搞一套自动绕线机就好了再搞一套自动加热拆解电机线圈的设备。了解一下一套自动绕线机几十万呢!时代无论如何变迁估计电动机一会还变不了样子。那么维修还是存在的。应该工作方法思路变一变了!

网友K:
国外的电机采购时间长 肯能是用了非常规或常用的型号
或者可以找代理上协调下  应该有渠道好的代理

网友L:
这个没有必要拆了吧,直接换新吧!

网友M:
加热后容易拉出来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定子送到华南城机电市场那些维修铺子,居然都摇头不修了!给他们说只是帮忙绕一下线圈钱可以商量都是拒绝。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碰壁。后来问原因大都是活干不过来,几乎没有学徒就看到一个店面有学徒。行情大趋势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脏累苦的工作了!活就是干不过来。小东西自然放不到眼里了。而修理模式还是几十年前那种手工方法效率无法提高。回来的路上觉得搞一套自动绕线机就好了再搞一套自动加热拆解电机线圈的设备。了解一下一套自动绕线机几十万呢!时代无论如何变迁估计电动机一会还变不了样子。那么维修还是存在的。应该工作方法思路变一变了!
那就是换新的。这种小电机是最难修的电机之一,定子内手伸不进去不好下线,线太细一不小心就弄断了,因此许多修理補连这种小规格的漆包线都没有,他们肯定不接单了。

网友O:
反钩拉马或加热就可以拆下,小型增压泵潜水泵都这样拆,
进口国产没区别,只是没有什么利润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反钩拉马或加热就可以拆下,小型增压泵潜水泵都这样拆,
进口国产没区别,只是没有什么利润
这个现在新的潜水泵也就是200左右,都是直接换新不维修

网友P(2022-01-19):
参看DKM电机微型电机 www.dkmmoto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