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缺相问题

楼主(2018-12-11):
变频器输出缺相这里特指变频器报SPO输出缺相故障:有两情况。一.变频器自身故障引起的缺相。二.变频器以外的其他设备引起的故障。昨天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器报SPO输出故障,我告知客户那是输出缺相故障,让其拆掉电机线【潜水泵】,单独运行变频器看看,看是否也缺相,客户告知变频器正常,我说那肯定潜水泵电机线或水泵电机有问题,一天后,客户回电话,水泵提上来后检查发现一根电机线断线。此正是变频器报输出缺相的根本原因。
变频器输出缺相原因很多,一定要正确分析 准确判断。基础是阅历 经验 理论与方法。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比如
上例,变频器空载【不接电机线】报缺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带载启动报缺相或运行中报缺相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心里一定要有个轮廓,用什么办法或方法解决。。。

网友A:
遇到过输入缺相的,滤波器坏了。

网友B:
想给你点个赞,没想到点踩上了,对不住

网友C:
通常理解的缺相是电源缺相,负载“缺相”也归入到了该故障中,谢谢提示!

网友D:
前几天遇到过一台93KW变频器,是一台国产无牌廉价产品,负载是地热潜水泵,报输入缺相故障,电源是发电机供电,开始以为是供电部分有问题,几经查验,电源一切正常,然后把潜水泵拆掉空载运行,变频器一切正常,随后查验潜水泵,发现水泵接地故障,提泵查看,除了电缆皮有损毁,电源线外漏,电机自身也有接地故障,随后换一台新泵,故障未在发生。

网友E:
变频器我知道报缺相的一种原因是该相的调流检测与另两路比较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