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1):
台达的SS2的plc,步进电机是如图的
端口3是正极输入,串个24V电阻接24v但是PLC的Y输出口是输出高电平的,这个时候端口4,5,6要怎么接呢?太久没用步进电机,又忘记了

***********************以下为后续反馈*************************
最后还是把步进电机的公共正极接到电源的0v,即24v的负极上。把2000欧的电阻也是串在这个上面。
其它的几个EN,STEPS,DIR都接到PLC的输出Y上面,Y输出正极24v。
运行正常。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456不是要接plc输出端子么?一个方向,一个脉冲,一个停止?三个输出口好像要接晶体管型的端子,三菱y1-y3?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6不是要接plc输出端子么?一个方向,一个脉冲,一个停止?三个输出口好像要接晶体管型的端子,三菱y1-y3?

PLC的输出是高电平,即有信号时Y输出口是24v,这时候能直接接 步进驱动器的 端口4、端口5、端口6吗?
我就是这里有疑惑,怕把驱动器给烧掉了

网友B:
自己画个示意图更好理解,接口电路光电耦合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的SS2的plc,步进电机是如图的
端口3是正极输入,串个24V电阻接24v但是PLC的Y输出口是输出高电平的,这个时候端口4,5,6要怎么接呢?太久没用步进电机,又忘记了

你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共阳输入,脉冲和方向负信号输入有效,而你PLC输出的是正信号,这样你的PLC和步进电机不配套呀!PLC输出信号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的SS2的plc,步进电机是如图的
端口3是正极输入,串个24V电阻接24v但是PLC的Y输出口是输出高电平的,这个时候端口4,5,6要怎么接呢?太久没用步进电机,又忘记了

你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共阳输入,脉冲和方向负信号输入有效,而你PLC输出的是正信号,这样你的PLC和步进电机不配套呀!PLC输出信号能改不?
plc输出信号不能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的SS2的plc,步进电机是如图的
端口3是正极输入,串个24V电阻接24v但是PLC的Y输出口是输出高电平的,这个时候端口4,5,6要怎么接呢?太久没用步进电机,又忘记了

你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共阳输入,脉冲和方向负信号输入有效,而你PLC输出的是正信号,这样你的PLC和步进电机不配套呀!PLC输出信号能改不?
plc输出信号不能改吧
PLC信号改变不了,那你只能换步进电机驱动器了,现在方便的驱动器都是可以共阴或者共阳可以选择的……

网友D:
你这两者不搭配,要么换其中一样,要么加一块转换板。

网友E:
PLC输出是NPN的,那么你的驱动器上要不就脉冲+ 脉冲- 方向+ 方向-这样的可以直接用;
或+极共用,有脉冲- 方向-,也可以;
否则就要转换了;

网友F:
这是谁选的型号?你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谁选的型号?你都不知道?
确实不是我选的,前面留下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悲催的接盘侠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器很便宜,再买个就是

网友H:
你的前任也太不负责了。

网友I:
p接脉冲,接方向

网友J:
我常用台达的 输出公司是0V 步进正接24V串电阻  也可直接用5V Y对应脉冲和方向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对,输出方式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