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接触一台发电机出线强迫风冷控制 ,近来发现 屏上一直显示断线或无数据报警 。
程序信息表示:
湿度测量范围上限预设值100%
湿度测量范围下限预设值0
模拟量电流输入信号范围4~20mA
模拟量输入通道AIW8
5600≤AIW8≤6400时,VD232=0
AIW8≥3200时时,VD232=100%

模拟量输入电流信号小于3.5毫安时,显示999断线或无数据报警。这还好理解 ,但是后面还有程序 ,就有些不解了。

楼主:
据观察 ,屏显示湿度值总是 0,查历史报警经常 会有断线或无数据 ,这个就不确定这个断线或无数据是怎么引起 的,是模拟量输入值 低于 3.5毫安 ,还是实测湿度值高于 200%呢?

楼主:
程序 里判断 实测湿度值 高于200%时报断线或无数据故障,但是我从百度上查到现场应用湿度探头雷子克MY11的手册,湿度值测量范围为35-95%,怎么也测量不到200%啊?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是离散量,程序为模拟量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是离散量,程序为模拟量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弄错 了,不好意思 ,这个湿度传感器原来是HF532-WB4 ,测量湿度范围0-100%,4-20毫安 。

网友B:
你模拟出一个大于200的情况,看屏幕啥反应,应该是高报警提示吧
传感器短路会不会出现大于200的情况?

网友C:
看了一圈,不知道VD232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
不明白已经设置了模拟输入数字量值 小于5600时,输出断线或无数据,还要判断VD232大于200的超设定的情况 是为什么 呢?而且湿度测量范围 是0-100%,会达到2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