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里面的这个保险叫啥名字

楼主(2018-12-12):
前几天车间的小台扇坏了,让我去瞅瞅,查了下是里面的保险(我猜这个是保险)坏了。
如下图:
因为表面烧坏了,所以不能用某宝的拍照识物去搜索,我能想到的几个名字试了下,也不对,就跑来论坛问见多识广的坛友了,这个叫啥?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摔倒后自动断电的玩意

网友B:
你把风扇正常立起来测量如果是通的就没坏,只有正常立起来不通才坏了

网友C:
这是已经烧了一个窟窿吗?

网友D:
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E:
跌落开关或者跌倒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烧了个窟窿

网友F:
跌倒保护开关,连掉后将失却跌倒自停功能,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根据1楼、2楼、5楼的提示,我重新搜索了关键词,找到了。原来这个小家伙有以下几个名字:风扇安全开关、跌倒自停开关、台扇倾倒开关、倾斜滚珠安全开关。某宝有很多卖家有卖,价格从几毛到几十不等。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G:
不是保险这个叫倾倒开关,作用就是风扇倒下就断电停转。

楼主:
换了一个开关,风扇又开始呼呼的运转起来啦!哈哈哈~

网友H:
直接拆开盖看一下里面结构

网友I:
哈哈,长知识吧?以前我拆风扇的时候,风扇背后一般会有一个电路图,如果你留意就知道会有这么个人东西。风扇一倒下就会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呢!以前没有注意结构,只知道风扇倒了就会停转,原来里面有个这么有心的设计!

网友J:
以前见过一种水银开关的(但汞有毒);滚珠开关也有印象,但不记得是不是风扇了。

网友K:
防止电风扇翻到的吧

网友L:
学名是跌倒开关,图片中的这个是伪劣产品,正常的产品用到电机烧了都不会出现图片中的过热的状况

网友M:
一般风扇都有这个开关。

风扇功率很小,没见过会烧熔外壳的,我的大陆灵感觉得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N:
这种保护开关是2000年左右开始流行的。
2000年前很少有风扇配这个的!
楼主这个保护开关为什么会烧成这样子?
还是应该分析一下,一遍来说这个很少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换了以后还正常用着,暂时没有其他的异常,没有发现呢!

网友O:
质量有问题,内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发热。

网友P:
现在大家应该都好奇,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K:
里面是不是有弹珠啊!

网友Q:
质量太次!换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R:
安全保护用的

网友S:
安全保护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的,有一个弹珠,弹珠表面都烧黑了。

网友T:
这个电暖器上用的也不少,主要是防止跌倒引起火灾,名字太多原理要明白就ok

网友U:
不是保险,楼上说的不错,是防摔倒的

网友V:
涨见识了!拆了不少,一直没有注意这个21学习了

网友W:
平时还真没注意 风扇里还有这个东西 在控制 ,长知识 呀。

网友X:
没有这个玩意也可以用啊

网友Y:
防倒开关都会烧,质量很帅怀疑。

网友Z:
这个之前拆过但还真的不知道叫啥,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AA:
不要也行,楼上回复的很明白,这前自己也拆开过,线路图上有,说是防倾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