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上午到现场处理了一例 WINCC运行当中突然退出监控问题。首先看到现场有两台监控设备,一用一备。出现问题的那一台 ,WINCC程序还在打开,只是退出了监控画面 。征得现场监盘工作人员的同意 ,决定对这台电脑的WINCC程序进行重启,结果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就进入了正常的监控画面 。很是疑惑,据监盘工作人员 讲,他们是在调看某历史曲线时出现的这种情况。调看曲线会退出WINCC监控画面吗?

楼主:
抓拍到了现场几张图片

网友A:
看趋势曲线是wincc的正常功能,当然不应该退出wincc了。可以反复进入看曲线的画面,验证是否每次都退出,如果是因为看曲线画面而退出,那大概是曲线画面里有脚本或者后台程序影响了wincc的运行而退出,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复杂了,也可能是操作系统或者内存什么的有问题了。

网友B:
我個人認為:應首先考慮操作人員無意中按壓了快捷鍵而導致推出WinCC Runtime,因此應該首先檢查是否鎖定了相關快捷鍵的設定。

网友C:
这个无意操作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有外挂的杀毒软件什么的建议卸载后再运行!

楼主:
楼上分析 得我感觉 都有道理 ,在重启后,让操作员继续前面的调用曲线 操作,结果没有出现退出RUNTIME 的情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趋势曲线是wincc的正常功能,当然不应该退出wincc了。可以反复进入看曲线的画面,验证是否每次都退出,如果是因为看曲线画面而退出,那大概是曲线画面里有脚本或者后台程序影响了wincc的运行而退出,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复杂了,也可能是操作系统或者内存什么的有问题了。
据了解,主机的运行内存杲然只有1G ,您分析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