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对于温度加热控制,如果按时间要求,来控制温度,用PLC怎样编程,如在1个小时温度从20度---升到90度。

网友A:
首先要用到PID控制

网友B:
用一次函数把时间和温度连系起来,以时间为输入,温度为输出,输入PID运算控制温度

一次函数就是高中学的Y=kX+b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买个带曲线编辑功能的温控表,设好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题目有点奇葩了,不知道是你没理解透项目需求还是真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个简单的加热,并没有恒温要求,其次,只要你加热功率足够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PLC

网友D:
仅仅是加热切不需要精度,位式控制即可。

网友E:
用过几种加热的情况。
简单的就是直接用温控器(表)控制加热装置,设定温度就行 可自带温度监控及恒温功能,不用PLC控制。
用PLC控制只是取代温控器控制附带其它的控制如工件通过PLC监控的温度条件放入在加热区内或取走。但PLC只负责控制温度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一次函数把时间和温度连系起来,以时间为输入,温度为输出,输入PID运算控制温度

一次函数就是高中学的Y=kX+b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买个带曲线编辑功能的温控表,设好曲线就可以了

老哥你这是发了个视频吗?
一次函数联系起来我还没有试过,学到了。

网友F:
温度波动要求高的话建议选用PTC加热装置,用PLC的PID控制脉冲输出,驱动相应功率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实现小范围快速升温恒温保持,你所说的时间其实和加热功率有关系。
温度波动没啥要求的话普通电阻加热就行,开关量控制,温度波动较大,做好温度上下限控制也是可以的。
对于液体介质电磁加热也是不错的选择,升温快,开关量控制。
如果要问怎么控制的话除了第一种略复杂,其他都是给电加热,温度升高,断电后停止加热,温度降低,设置好加热温度和停止加热温度就行了,至于你所说的时间,那是加热功率的问题,你对温度的控制就是达到某一温度值,或者某个温度区间。

网友G:
简单的理解PID的控制优化就好,实际应用中部分物件加热是有时间的控制要求,比如,压延机的加热辊筒,为了控制的方便性,我更喜欢的是用温控表,只要调节好相关的数据就好

网友H:
分段加热曲线温控表,我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I:
简化控制,用2楼说的带时间曲线控制的温控表
一定要自己编PLC程序实现,用时间阶梯改变控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