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做远程接入式DIO

楼主(2018-12-12):
想用WINCC做上位机,用ModbusTcp协议输出输入输出点,除了增加硬件外,可不可以仅用纯软件的方式输出呢?
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WINCC做上位机,用ModbusTcp协议输出输入输出点,除了增加硬件外,可不可以仅用纯软件的方式输出呢?
高手解答!
没有硬件?用爱发电?

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B:
纯软件的输出那就是在屏幕上显示了。

网友C:
如果可以还要PLC干啥,WINCC就行了,既能监控数据,又能控制输入输出多好

网友D:
估计楼主是看到过其他的DCS的系统,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是看到过其他的DCS的系统,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其它DCS系统也有输入输出硬件投入啊,不投入硬件,现在电脑也没有25PIN并行口了………………靠软件去做硬件的功能,那怎么可能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估计就是楼主只是看到表面没有深究系统的组件的原因了

网友F:
转:目前及将来都不会有实现的方法吧,软硬件是协作关系并非取代关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