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这是松下什么元件?

网友A:
松下的plc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滑轨车专用控制器,你在缆车控制房看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滑轨车专用控制器,你在缆车控制房看到的吧
嗯,,,现场确实有滑轮车,,,滑轮车只有一个,,,有五个机台,每个机台控制柜里都有这个松下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