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2):
今天调试一台设备,按照往常的下载程序和参数,然后点在线监控准备测试动作。然后听到一阵滋滋滋的,检查发现Q0.6带的一个继电器电压不够在不停的分开吸合。粗略的检查了一下线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因为从PLC直接拉到继电器上的。然后我把在线监控一关闭,立马Q0.6输出就正常了。把在线监控一打开,立马又不行了;监控关闭又可以了。强制输出也一样,只要不监控就正常,监控就滋滋滋的响。测试了Q0.4Q0.5Q0.7也都是正常的。怀疑硬件问题,马上到库房拿了一个,同样的情况表情。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SMART200里有监控影响输出的参数设定吗?谢谢

网友A: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写个最简单的程序单单测试这个点试一下,还没遇到过监控状态下影响继电器类型的端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硬件的问题,所以我到库房去拿了一个未开封的新的换上去,可问题依旧表情。直接把我搞蒙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怕Q0.6的驱动条件有问题,用强制输出测试也这样,只要不监控,输出正常,监控以后连强制输出的Q0.6都会滋滋滋的

网友B:
写一个简单程序就测试那一个点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了,就写了一行SM0.0带Q0.6,是正常的,监控与不监控都正常。
所以很奇怪,SMART200有设置监控的参数还是怎么的?如果之前的程序有问题,为什么不监控就正常,而只有监控的时候才会有问题。之前的程序我也用SM0.0直接带Q0.6测试过,也是监控有问题,不监控常输出。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把输出点换个 比如换成Q0.7之类的试下!

楼主:
     后来查明确实是程序的问题表情,因为这个设备是前面的前辈留下的程序,当时我在查交叉引用的时候按照自己的编程习惯只看了位使用情况,程序里再用V1001.3作为置位Q0.6的信号,再其他地方居然也在用V1001.3在使用RI指令批量复位Q0.3-Q0.7。我把同款机型前辈留的存档翻出来,发现他一直都是这样写的,也不知道他之前调试的时候是否有有留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他故意这样写的。
     如果他故意这样写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在线监控他的程序?而且同样都在批量RI,却只有Q0.6有影响,其他Q点无影响可能也是程序扫描顺序造成的。
     这个算是生动的上了一课吧,检查程序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想当然;还有就是以前不大注意一些细节,居然PC与PLC数据交换也会影响PLC的扫描周期。个人理解的是,没有在线监控的时候程序刷新的快,所以Q0.6置位和RI的复位频率更快,快到看不出异常。在线监控后,刷新频率慢了,立马一吸一合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