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R7波形图如何看?

楼主(2018-12-12):
松下编程软件监控波形,时间单位是MPL,请教,这个MPL是什么意思?下面两张图中A线到B线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编程软件监控波形,时间单位是MPL,请教,这个MPL是什么意思?下面两张图中A线到B线的时间是多少?
其实单位是SMPL。
也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翻译一下嘛!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翻译一下嘛!看不懂!!
此指令将采样跟踪编辑器指定的采样数据传送到采样存储器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你用松下的变址指令,有没有遇到数据传送异常的问题,比如该传送又没有传送,关机重启就好了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