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同时控制2个步进电机,同时走3步,自动停止回位

网友A:
那是需要你自己编程的
可以用MAP库。

网友B:
脉冲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大神写了一个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你走3步简单:每一步多少脉冲(换算过来的,你应该是长度或者角度)

网友F:
个人觉得不要做伸手党,稍微看一下书或者手册,这个程序都会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