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星三角启动,星点断开后,三角形接触器立即吸合还是有一个时间间隔啊?

网友A:
星点接触器断开后瞬间接通三角形接触器

网友B:
无间隙转换

网友C:
立刻吸合

网友D:
理论上切换时间是毫秒级的了,从原理上公析是先断开星点再接通三角运行

网友E:
看楼上几位回复,是不是可以理解不用定时器
那为什么,教科书都是用到的,厂家还开发出专业星角定时器
用到的都是大电机,用个定时器也费不了几个钱,还是用吧

网友F:
需要一个时间间隔,主要是防止电弧短路,但时间非常短,有0.2秒就足够了。由于Y与△之间就存在一个互锁,当Y跳开△再吸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就能满足需要,因此常规就是立即转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楼上几位回复,是不是可以理解不用定时器
那为什么,教科书都是用到的,厂家还开发出专业星角定时器
用到的都是大电机,用个定时器也费不了几个钱,还是用吧
定时器是用于设定星运行时间的,你这个概念不要和楼主的问题搞混了……

网友H:
通常大一点的功率电机我都是断开星点后延时0.5-1S再吸合三角。

网友I:
在星角切换时做好电气互锁就可以,加延时的话不是特别大的电机没有必要加。。

网友J:
感觉是没有间隙的,其实是分先后的,看图纸即可知道。

网友K:
立即吸合。切换时间指的是启动后的延时,根据现场情况,最好是看电流表,电流表到达高值刚往下降,此段时间就是最佳切换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楼上几位回复,是不是可以理解不用定时器
那为什么,教科书都是用到的,厂家还开发出专业星角定时器
用到的都是大电机,用个定时器也费不了几个钱,还是用吧
定时器是用于设定星运行时间的,你这个概念不要和楼主的问题搞混了……
可能第一句话让你误解了,对不起
我理解的楼主意思是,星启动后,再切到角中间要不要延时一下
很多用户都不做延时,依靠接触器的响应时间差来规避事故,这属于听天有命,遇到了挣钱的机会别放过
当你遇到客户固执的要星角专用定时器,几十年的产品,生产厂家还不停产,价格高出很多倍(用2个来搭都省很多),是不是要琢磨一下
当别人用PLC来控制,没加转换时间,外电路又没做任何互锁,故障随机发生,想不到这点的你可能会转向

哦 最后一句没注意?“用到的都是大电机”

网友L:
这个问题如果 功率 的电机 的应有个时间 差的好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生产厂家给的PLC程序是有时间间隔的,而且时间还不短,感觉是不是这个时间设置有点不合理啊?电机是45kw的

网友M:
大电机星三角转换中,在星型断开中可能还有电弧存在,如果这时角型接触器吸下,就会引发短路。所以一般来说要在星三角电路中加入间隔时间,最方便的就是星三角专用定时器。小电机也可再加一个继电器中继一下

网友N:
主要看电路的形式,有一种用来启动较大功率的风机的星-角转换的瞬间加有极短的延时。

网友O:
要延时一秒的,看电机功率大小

网友P:
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很多人在写程序时候会写一个1秒的定时器做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看到的这个是1.5S,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网友Q:
以前读书时老师讲多少KW的电机以上要加定时器隔离一下!忘得太多了!

网友R:
如10楼所说,即使没有明显的时间继电器,也会利用触点动作的先后来得到一定的延时。

网友S:
其实星角之间的切换还是存在一个先后时间差的。个见

网友T:
瞬间吧,应该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能说是不是合适,观察机构,是不是有卡顿,没有就合适
如果说不合理,在程序中没有互锁

网友U:
一般这个切换时间最大有0.1S~0.2S就足够足够了,说白了就是等待封星接触器息弧,理论上20mS就足够了,20mS刚好差不多是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切换时间,只要元件选择符合标准不需要另加什么延时的。但是封星接触器与运行接触器需要机械互锁,一般机械联锁时间都在50mS~200mS

网友V:
接触器从断开到闭合也是要时间的吧

网友W:
于电动机的负载种类很多,套用公式有时偏差可能很大,一般稍大的电机都 有电流表可监作监视,对星三角控制启动的延时调整,一般可以这样操作:按启 动钮观测表的电流,这时表指针有可能超过表的满度值,随着电机转速的上升电 流缓慢地减小(指针逐渐往下掉)指针到一定位置后,不再往下掉这时就是应该 由星形向三角形转换的时候(也就是时间继电器应该动作了,为了保险最多再延 迟2 秒钟)这应该是最合理的。反之如果负载较重,星形接法电机的力拒只有三 角形的1/3 ,电机的转速上升一定程度后不再变化,而和额定转速还有一定距离, 此时电机的电流往往在电机额定的1.2 倍以上,在这种状况下不及时转换,有害 无益(本来可避免的热继电器动作,可能就发生了)一般来说75KW以下的笼形异 步电机只要是非惯性设备,用星三角启动不超过5 秒钟。   具体要看负载情况,如果再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搞得一轻二楚,很多答案 都在其中了。   一、电动机为什么要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   二、星三角启动过程中,星形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解一、星三角启动一般都用在较大功率的电机上和较重负载的启动。目的是 为了减小电机在启动时,对电网电压产生较大的波动(电动机全压启动的电流约 为额定值的4 ~7 倍),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对变压器容 量小而负载又重的用户,如不采取星三角降压启动,电压波动的情况尤为突出。   答二、星形接法启动时,电动机的每相绕组由全压启动时所加的380V电压变 为220V,在同样的交流阻抗下,由于电压的明显降低,启动电流自然大大下降 (启动电流的最大值被限制2 倍左右)。在星形接法通电后的短暂过程中,电机 由静止- 转动- 加速- 恒速,完成以上四个阶段,电流也随着这四个过程不断下 降,到达“恒速后电流不再下降,停止某一个值。到此星形启动的”历史任务已 告完成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星形的启动任务已经完成,如果再等5 妙、10 秒、15秒对电机的转速丝毫不会有什么变化,这种等待是徒劳无益的(负载较重 可能还会引起热继电器动作)因此星形启动完成后(达到”恒速“)时间继电器 应该动作(转换)因为电机带负载的运行最终是在三角形状态下进行的。   简单地说:   A 、星形启动是将380V电压转变为220V电压加在绕组上启动,从而限制了启 动电流。   B 、把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某一转速,并维持在该转速上(该转速可能接 近电机额定值,也可能和额定转速有一定差距,这由不同的负载决定,达到这种 状态是因为电机用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了(只有1/3 扭矩力)。   然后传递给三角形,换句话说三角形是在“接力”,把已经有相当高转速的 电机,通过全压(380V)接入迅速把电机推向额定转速,(转换的瞬间电流虽会 有跳变但已无多大的影响了),带动负载正常运转。
回复 0举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有常闭点互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是有互锁的

网友X:
首先星三角启动星角必须互锁,其次时间继电器时间到断开星,再启动角。

网友U:
说白了机械互锁可以防止接触器触点粘连时发生相间短路那种大事故

网友E:
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几个用机械互锁
你的贴图中没发现胡索,t0,t1?应该101.00,101.01互锁,即是养成的习惯,也是实践中发生过的事情,T1=0

网友Y:
不可能绝对同时,

网友Z:
回复 网友W:
回答太精彩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外部用接触器的常闭点互锁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这个是1.5S,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50ms就足够了

网友AA:
星三角起动,当星接断开后角接闭合,假设接触器断开时间与闭合时间相同,那么在星接接触器断开后,角接接触器闭合。断与闭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差,只有一个互锁触点造成的时间差约15ms,触点断开后的熄弧时间一般需10ms。但断开电流必须小于接触器额定电流,如果断开电流较大,在第一次过零点时电弧没有熄灭,要到第二次电流过零点时熄灭,这样熄弧时间就需要20ms。
如果是轻载起动,起动电流最终会降低到小于或等于额定电流,空载起动的话,起动电流会降至空载电流,对这些情况可用常规星三角起动电路,在星接断开后不加延时环节,让角接闭合。
如果是水泵、风机类负载,刚起动时是空载,但随着转速上升负载越来越重,常规是加速到额定转速的80%进行转换,此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倍,有时候因多种原因如线路较长会造成加速不到80%,那么转换时的电流更大。这种情况下星接接触器断开后所需的灭弧时间达20ms。那么就要增加延时环节,要求是大于20ms,一般采用30-50ms即可。
如何增加延时环节?最简单的办法加一只接触器式中继,星接断开后先接通中继,中继吸合后再让角接吸合。中继吸合时间约15ms,加上互锁延时约15ms,两者相加已有30ms。另一方法不增元件,星接断开后,把电源接触器也断开,然后再让角接接触器与电源接触器吸合,也就是完全断电转换。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除了可设定起动时间外,其内巳设置了30-50ms星断与角接的延时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星三角起动,当星接断开后角接闭合,假设接触器断开时间与闭合时间相同,那么在星接接触器断开后,角接接触器闭合。断与闭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差,只有一个互锁触点造成的时间差约15ms,触点断开后的熄弧时间一般需10ms。但断开电流必须小于接触器额定电流,如果断开电流较大,在第一次过零点时电弧没有熄灭,要到第二次电流过零点时熄灭,这样熄弧时间就需要20ms。
如果是轻载起动,起动电流最终会降低到小于或等于额定电流,空载起动的话,起动电流会降至空载电流,对这些情况可用常规星三角起动电路,在星接断开后不加延时环节,让角接闭合。
如果是水泵、风机类负载,刚起动时是空载,但随着转速上升负载越来越重,常规是加速到额定转速的80%进行转换,此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倍,有时候因多种原因如线路较长会造成加速不到80%,那么转换时的电流更大。这种情况下星接接触器断开后所需的灭弧时间达20ms。那么就要增加延时环节,要求是大于20ms,一般采用30-50ms即可。
如何增加延时环节?最简单的办法加一只接触器式中继,星接断开后先接通中继,中继吸合后再让角接吸合。中继吸合时间约15ms,加上互锁延时约15ms,两者相加已有30ms。另一方法不增元件,星接断开后,把电源接触器也断开,然后再让角接接触器与电源接触器吸合,也就是完全断电转换。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除了可设定起动时间外,其内巳设置了30-50ms星断与角接的延时
这个我也认同你的观点。。要看具体设备情况而定。。

网友AB:
中间延时0.05~0.5秒;

网友AC:
星三角接触器辅助触点互锁即可。

网友AD:
在切换时不用时间继电器了,你说的时间继电器应该是星三角转换时间

网友AE:
目前看到的场景中部分是都没有使用到延时的。但是短期内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

网友AF:
由星接转换到角接由于相位角变化会不会产生较大电流

网友AA:
引用 网友AF:
由星接转换到角接由于相位角变化会不会产生较大电流
会,瞬间电流甚至超过起动电流。

网友AG:
你想问的是,转换防止相间短路的吧!现在的一般都会窜入常闭互锁防止触头卡住导致短路所以这里有一个时间,只不过我们感觉不到

网友AF:
回复 网友AA:
这个时间是不是比启动时间短很多

网友AA:
引用 网友AF:
这个时间是不是比启动时间短很多
这个时间很短,电流表都不一定能反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