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怎么样上传程序 悬赏: 20 积分

楼主(2018-12-13):
第一次见这货。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了。想上传程序,监控查下哪里有问题。用过的高手讲下怎么上传程序。用什么软件!咋上传。具体怎么操作呢 。

网友A:
使用富士电机原装电缆:NW0H-CA3+NW0H-CNV 连接你的PLC和你的PC。
打开编程软件,Flex PC Programmer或者Standardloader V2版本。
设置通讯参数:
然后在软件中FILE——ONLINE

网友B:
电缆:NN-CNV3;确保没有设密码,可以读到电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射 。线过几天才会到。
软件中FILE——ONLINE 然后弹出上图的提示该如何操作呢。担心操作错了,把程序盖了。 论坛限制最多20分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身 软件网上找了半天。下了个
按楼上的大侠操作
软件中FILE——ONLINE
弹出个选择 该如何操作,担心把上载弄成下载 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射 。线过几天才会到。
软件中FILE——ONLINE 然后弹出上图的提示该如何操作呢。担心操作错了,把程序盖了。 论坛限制最多20分了 。不好意思。
你有原标签文件那么就选择原有的标签文件,没有的话就选择取消,PLC处于RUN状态是无法下载程序的,你放心好了。

网友C:
图片显示有输入没输出,系统运行灯亮,估计还有其他的输入没有所以达不到输出的条件,至于要读出里面的程序参考楼上的

楼主:
专家呀 PLC程序 我上传到了。监视发现一个计数器C0013一直是接通的 它是掉电保持的吗,感觉是这个有问题导至PLC不能正常工作。这个软件我也不熟悉,我想将C0013复位掉试试。怎 么下载程序都不知道。专家帮帮忙 如何操作下载呢。
监视发现是M00CB C0013断开了。后面程序不执行了

网友B:
C13是普通的计数器,没掉电保持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但它是一直接通的 后面有个地址我看不懂,不过我RST C13以后 设备就正常了。感谢两位的帮助 论坛限制20分 一人10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