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停车

楼主(2018-12-13):
看到一个帖子中,“ 不使用变频器的电机减速,停车~~~~~~”,大家对于使用变频器停车还是都挺认可的。
这里指的单纯是停车类型,不是指制动。
问题1)
我特意看了下手中的施耐德两个系列的变频器手册,ATV61F和ATV610中默认的停车类型都是斜坡停车,但在斜坡增量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是3.0s,一个是30.0s,这个时间指的是从额定运行频率减速至0的时间,但特意提到了一句话“应确保此值与被驱动的惯量匹配”,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不同的负载这个时间如何定义?

问题2)停车类型:1.斜坡停车 2.自由停车 3.快速停车 4.直流注入,也是先前的帖子中有人提到的一个名词,这些停车类型各自用于什么场合谁能粗略的介绍下

网友A:
这是针对惯性负载说的。什么是惯性负载,就是0速时,如果没有外力,他将始终保持原速度不变,如果有外力并且外力不足够大,他也难以运动,必须有足够大的外力,他才能运动,运动起来后,将很难停止下来,也必须借助外力【相反的力】,才能使其快速停下来。变频器如果设置的加减速时间比较短,将导致启动后,频率上升的速度与设备【负载】,由于惯性的影响,负载运转速度跟不上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升速度,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当变频器停止时由于减速时间比较短,将导致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下降速度跟不上负载的运转速度【下降速度】,即由于惯性的影响,负载运转的下降速度将比频率的下键速度快,将使变频器报过压。这就是楼主所要了解与知道的,加减速时间一定要与被驱动惯量匹配的原理。自由停车除外。

网友B:
停车就是从最高速到0速,的过度过程,时间和减速量的不同组合方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精彩回复。
其实按照施耐德官方说法,这两个系列都适合风机水泵,当然我们应用的也是水泵场合,只是按功能分为提升、贯流等两大类,按场合又分为污水提升,自来水厂,防洪排涝,抗旱等,所以我们用的也多,从3KW到220KW都有用到过。而变频器的出厂设置都是斜坡减速停车,只是ATV610系列相对于ATV61F而言为新系列,但这个停车时间3s~30s的变动让我颇为疑惑,3s和30s我们都没去修改过,也未见出现什么问题。
我的理解:
1)在斜坡停车后,变频器没有断开电源,是不是就是电机的转速为0 ,即使有水倒流(譬如提升类型的或者贯通类型的水泵上下游水位变化倒灌时)时正常启动从0HZ开始就没问题,不会出现过流情况。
   而一旦变频器断开电源即使是变频器正常停车后断电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自由停车了吧,而这时电机的转速就不一定为0了,断开电源后在通电也一样是相当于上次是自由停车。
2)如果是自由停车,再启动前出现转向与气正常启动不一致及相反的情况,在启动如果加速时间设置过短可能会出现“飞车”过流的情况,提升类型有水锤效时应尽量避免自由停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3)斜坡停车时间在一般没有要求的场合是不是尽量长点好,当然一些特殊的起重/提升场合除外。

网友C:
“应确保此值与被驱动的惯量匹配”,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不同的负载这个时间如何定义?

以上楼主提到的负载与减速时间,实际上没有直接的联系,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这个转动惯量,其实说白了,就是转动设备的直径、质量(重量)、旋转半径,还有速度等参数。比如说,大功率的风机,通常旋转半径达几十Cm,甚至超过1M以上,对于这么大的风机,如果你在短时间迅速将其停止,将对变频产生发电效应。而相同功率的水泵,虽然功率相同,但泵轮的旋转半径远小于风机,所以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确保此值与被驱动的惯量匹配”,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不同的负载这个时间如何定义?

以上楼主提到的负载与减速时间,实际上没有直接的联系,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这个转动惯量,其实说白了,就是转动设备的直径、质量(重量)、旋转半径,还有速度等参数。比如说,大功率的风机,通常旋转半径达几十Cm,甚至超过1M以上,对于这么大的风机,如果你在短时间迅速将其停止,将对变频产生发电效应。而相同功率的水泵,虽然功率相同,但泵轮的旋转半径远小于风机,所以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谢谢,你的意思是,常规来说,风机的斜坡时间应该比水泵稍微长点?
但有一点,功率相同,泵轮直径远小于风机这个从何说起,即使叶片直径数量角度相同也未必吧,同看轴流类型的样本上我确实看不出来,因为很多数据不明确。

网友D:
你负载转动惯量大了,你想快点停下来停不了,那么就需要把时间设的长一点;
这个时间要与转动惯量相对应;

楼主:
我们用的水泵斜坡时间都没改过,3s,30s也没见出现什么问题,这个时间以前没怎么去琢磨,自由停车也没用过。

网友E:
变频器的停车,斜坡减速停车,自由停车,直流制动停车。

第一种,要有变频器的能耗制动或回馈制动功能的支持;

第二种停车,无需制动功能,直接封锁变频器的电流输出,电机断电,自由滑行;

第三种,给电机注入直流电流,电机通过内耗停车。

施耐德变频器没用过,不太了解他的内部控制结构。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一个“最大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当电机减速停车状态,电机进入到发电状态时,如果系统的制动能力不足以全部吸收电机注入直流母线的发电能量,使直流母线冲高到一个危险阈值,这时变频器会自动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给电机注入直流电流制动,控制直流母线电压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

在风机泵类这种负载下,无需变频器有动力制动功能,无需制动电阻,只要启用“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有效即可。非常安全和方便。

我想这种做法,不会只有西门子传动一家吧?其他的品牌,也会有类似的功能。这种控制,无需用斜坡时间去调整电机减速,反正有控制器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的安全呢。

网友A:
惯性负载,停车时间可适当长一些,大负载启动比较难的,为了便于启动,启动时间可适当短一些,泵类负载由于 管道内的水流对叶轮有一定阻碍作用。停车时间可以不必设置太长,风机就要设置长一些,所以要正确理解惯量与加减速时间的关系。以加速不过流 减速不过压为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确保此值与被驱动的惯量匹配”,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不同的负载这个时间如何定义?

以上楼主提到的负载与减速时间,实际上没有直接的联系,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这个转动惯量,其实说白了,就是转动设备的直径、质量(重量)、旋转半径,还有速度等参数。比如说,大功率的风机,通常旋转半径达几十Cm,甚至超过1M以上,对于这么大的风机,如果你在短时间迅速将其停止,将对变频产生发电效应。而相同功率的水泵,虽然功率相同,但泵轮的旋转半径远小于风机,所以应该是不同转动惯量与减速时间有联系。

谢谢,你的意思是,常规来说,风机的斜坡时间应该比水泵稍微长点?
但有一点,功率相同,泵轮直径远小于风机这个从何说起,即使叶片直径数量角度相同也未必吧,同看轴流类型的样本上我确实看不出来,因为很多数据不明确。

75KW风机叶轮直径达2M,而你见过75KW水泵的泵轮直径达2M吗?

对于转动惯量,你还可以想象:几十吨的载重汽车与小轿车,当他们都以同样的速度运行,然后一起刹车,难道载重车与小轿车的刹车距离一样长?当然运行中的汽车没有转动惯量一说,但物体的惯性是存在的,相当于旋转体的转动惯量。

楼主:
75的直径2米的我确实没见到,对于一般水泵而言可能是几百上千千瓦了,但在叶轮数量及角度和形式都没法比对的前提下单说直径对比给人的概念不清晰。从后面的汽车举列分析来说惯量倒是让人容易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水流对叶轮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水流方向和速度差制动两方面吧,后者暂且不说,对于灌流形式的而言,很多时候水流的方向反倒是对于叶轮有推进作用的,即使是轴流形式的提升泵,有时也是。只是这时水泵运行的功率因数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K版,直流注入功能的使用我还没去详细了解过,后期有机会我问问官方去,还有两个问题,斜坡停车后即使在有水流助力的情况下,电机是否会维持在停转状态?斜坡停车后变频器断电是否也相当于自由停车呢?

网友A:
斜坡停车后,变频器频率已降到0HZ,水泵已经完全停稳,除非有强大的水流冲击叶轮,否则叶轮是不会转的。如果变频器在斜坡停车过程中,变频器突然断电,在变频器还没有 报欠压时,变频器还执行斜坡停车,变频器报欠压以后如果变频器频率还没有降到0HZ,因为变频器已无输出,电动机将处于惯性停车【自由停车】状态。有些惯性负载,比如电梯在这种情况下,电磁抱闸将动作,进行机械停车【强行制动】,停电瞬间变频器多功能端子【继电器】将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让机械抱闸动作, 制止电梯下降。

网友A:
顺便再说说。水泵类负载尤其是离心类,变频器如果不设置成斜坡停车,在变频器突然断电或停机时,将产生严重的水锤现象,严重的将使管道变形,所以说泵类负载最好采用减速停车。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只要不点击电机停止,保持变频器的使能状态,设定值为0,电机就具有停机励磁状态,有外力不超过电机额定转矩,电机不会再转。除非电机被停止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