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学习成果吧,分享一个利用wincc实现和smart的以太网通讯来操控SMART和变频器的modbus通讯的实例。

一、首先我们需要一台200smart的plc、一个485的接口、2根1.5平方的电缆、一根网线、2台变频器、一台电脑。
二、这里我使用的是2台英威腾的变频器,就把两台变频器的485通讯端子正接正,负接负,和PLC485接口的3号针和8号针接在一起(3正,8负),用网线链接PLC和电脑。如图:

三、硬件连接完成以后我们开始编写通讯程序:
1:硬件组态(只实现通讯功能,没有考虑断电保持所以没有设置)。

2:编写程序:
第一步:上电初始化程序。

第二步:调用MODBUS库进行通讯初始化。

第三步:用初始化完成位M0.0延时100ms触发第一条通讯指令,内容为:将vw0的值写入1号站的地址为2000H寄存器(2000H为16进制需要转换成十进制后加40001然后转换为16进制得出16#BC41)。

下图为变频器的通讯寄存器地址列表,vw0内的值为0001-0008并对应其相应的功能。
2001H为频率地址转换成16进制地址为BC42

下图为1号频率设定:将vw2的值写入2001H里面。
二号站的程序和一号的方法一样。如图:

然后下面的程序就是控制了:因为十进制的1-8和十六进制的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写16#。

程序编写完成以后下载到PLC。
第四部:用PC ACCESS SMART创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PLC将其地址设置为192.168.2.1,然后创建变量如下图:

依次将M1.0至M1.3和vw14 vw18创建。如下图
然后点击保存。

第五步:打开winccv7.3创建一个单用户项目。右击变量管理,在变量管理里面选择OPC
 选择系统参数。
点击浏览服务器

将刚才在PC ACCESS里面创建的变量添加到WINCC。

添加成功以后将PL1和PL2的AS-OS值标定一下。
然后在WINCC的图形编辑器里面新建画面,如下图:

将每个图形的参数设置一下将其于对应的变量链接,保存点击激活。
四、调整变频器的参数。先将其参数初始化。
然后设置
P00.01为2
P00.06为8

将通讯参数调整:
P14.00: 1号变频器地址为1,2号地址为2。
P14.01: 3 波特率为9600。
P14.02: 1偶校验一个停止位。
其他参数默认。
设置完成以后就可以在wincc里面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频率。最多可以同时控制32台变频器。

网友A:
T37用了2次,第一段、第三段

网友B:
你是不是保留了一部分程序没有发出来,这么玩就只能跑一圈把。而且MSG块的EN使能一直给不太好啊(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的错误码一直是正在处理别的任务,而且只有轮询周期所在的块会正确采集一次数据,之后也是报错误),最优的写法是一次只有一个块被使能,并采集,如果没有完成或是失败,超过等待时间以后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块去执行。
你这么写MODBUS你有没有试过其中一个从站不响应你,你的整个系统会怎样?或者某一个站完成不了读写动作,你后面的站就得跟着嗝屁。

网友C:
。。。。。 杰森.斯坦森分析的好 ! 赞

网友D:
给楼主点个大大的赞,谢谢分享!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6000
和这个差不多,很相像的,只不过200换成了200 smart

网友F:
5楼好眼力啊,这浏览量这么多,这都还记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有句***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其实这个作者就是本人,一不小心就被***发布到网站上面去了,可以看看我其他的发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纯本人学习心得所著,货真价实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欢迎以上楼兄把你的学习或者经验分享给大家学习表情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前面的通讯啥的都差不多的思想,我在想是不是用wincc可以通过网口直连smart,用modbus tcp来测试通讯联通状况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能不写一个程序出来,把楼主不足的地方改一下。也让我们学习一下。。还没有玩过MODBUS变频器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