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现有一个监控系统,使用的是三菱FX3u系列PLC。

想加入一个被控对象,是个Keysight电流源,有个GPIB接口,可使用SCPI命令编程。

问题1:是否能用PLC直接控制该电源?如何实现?用GPIB-232可以完成通讯和控制吗?

问题2:在问题1解决后,监控系统有多个被控对象,增加串口的被控对象是不是直接增加一个通讯扩展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485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什么

网友B:
可以的,在发送的ASCII码命令转换成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发送的ASCII码命令转换成十六进制发送

谢谢 请问硬件上怎么连接呢 GPIB转usb再转485吗

网友C:
232是一对一通信,485是一对多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是一对一通信,485是一对多通信

那如果我用【GPIB-USB转换器,USB-USB母对母,USB转485】,这样连到PLC上,能不能实现通讯啊

网友B:
gbib不是23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ib不是232的吗

额 我没有听懂额 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去翻阅Keysight电流源设备的生产厂家提供的硬件手册,里面关于GPIB接口的针脚定义和通讯格式的定义(通讯协议)。才能选择正确硬件接线方式和通讯程序的编制。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是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是RS232

是用GPIB转2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翻阅Keysight电流源设备的生产厂家提供的硬件手册,里面关于GPIB接口的针脚定义和通讯格式的定义(通讯协议)。才能选择正确硬件接线方式和通讯程序的编制。

电流源支持的是SCPI命令,用PC控制是可以的,我现在不知道用PLC如何与其通信

网友E(2019-03-11):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类似的项目。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大神做的也是和PLC通信的吗?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解决  哭了

网友E(2019-04-18):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半个月之前已经解决了,买个NI的GPIB-RS232转接卡
1、首先将转接卡拨到cfg设定模式,然后可以在电脑上设置(需要安装NI软件):
2、设置卡的工作模式为C Mode
3、卡的串口侧设置成与PLC一样
4、卡的GPIB口设置成仪器一样
5、最后把卡拨到NORMAL工作模式
剩下的就可以愉快的通讯了!如果用到SCPI语言也没问题,只要发送格式对应的ASCII码就行,用了转接卡之后就把仪器当做一个串口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