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3):
重新写了一下程序,输出的那个Q怎么不见了

网友A:
无所谓吧,不影响

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B:
我猜一下啊,应该是你的硬件没有那么多点数,或者是超出了CPU最大的IO点。

网友C:
cpu型号换了,估计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了一下,运行没问题,明天刷到plc是试一下

网友D:
软件可以设置让输入点有X开头,输出点Q输出点,指的是CPU上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E:
是不是你选的变量显示方式变了!

网友F:
我一直就是没有那个Q;的,这个只是标记,

网友G:
显示Q是PLC硬件上的输出,200.00 已超出了硬件地址,默认为是内部辅助触点。

网友H:
不用理会这个,对程序没影响;

网友I:
刷到机器里应该有答案

网友J:
IO表和单元设置 没有添加对应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老师,您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