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怎么修?

楼主(2018-12-13):
一开始上电报LU.把电压取样电阻改了,调整后报ErOH1.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A:
看温度采样电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步一步,顺藤摸瓜,直捣黄龙

网友C:
根据报警显示,是逆变模块温度过高造成的,先检查散热器是否有大量灰尘造成散热不良,如有,用气泵吹一下,再检查下冷却风扇是否运转正常,如有卡顿或不转,修理或更换风扇,以上都没问题,检查一下温度检测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以上都正常的话,最终就是逆变模块自身问题了,只能更换模块了。

网友D:
移帖:
爱在路上fiHk:
继续改电阻啊 把模块温感电阻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