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和16台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13):
一台威纶MT8102ie触摸屏和16台变频器通讯,程序是用宏指令做一个简单的运算,将运算结果写入变频器(频率),直链接一台变频器时通讯正常,当链接超过两台时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A:
宏指令就这些吗?下面链接是论坛一位大侠写的宏指令,可以借鉴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9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指令就这些吗?下面链接是论坛一位大侠写的宏指令,可以借鉴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9043
大哥,那个人就是我呀

网友B:
你用广播模式试试,从一号站开始往后面广播。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 只看内容没看会员名字 之前写的也是这种状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广播模式试试,从一号站开始往后面广播。
广播模式,触摸屏上从站站号为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广播模式试试,从一号站开始往后面广播。
广播模式,触摸屏上从站站号为0的!
是设备预设站号设置为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广播模式试试,从一号站开始往后面广播。
广播模式,触摸屏上从站站号为0的!
是设备预设站号设置为0吗?
你不需要广播模式啊!预设站号就没必要为0啊!一般预设站号为1!

网友D(2020-03-07):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是com口被占用,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