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精度探讨

楼主(2018-12-14):
我是做维修的,对用的设备精度做说明,欢迎探讨。
设备精度要求高的就用私服,精度低的就用步进。定位精度还与丝杆,控制相关。?
部门设备:

导轨平台的精度+/1um,视觉系统+/2.5um

? 安装导轨相互之间的平行/垂直度:图纸标注+/5um,实际安装+/10um

产品实际得到的结果:+/8um最佳+/5um

主要是机器振动,外界影响(产品是软线路板是软的),温度等。

一般使用C3级丝杆:丝杆任意300mm的螺距累计误差是0.008m。

网友A:
设备精度一般根据所做产品加工或组装检测精度。比其高。
像选择检测精度0.01mm的尺寸 选择0.001mm的传感器是一个道理。

网友B:
设备精度主要决定于机械结构所能达到的最大精度,至于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只要不出现丢脉冲或者因为干扰多出来脉冲(步进电机如果超出力矩还会发生失步),还有不发生超负荷扭矩等等,电气是不会出现误差的

网友C:
精度主要看机构硬件,电气作为辅助根据机构精度选型

网友D:
精度跟成本是正比关系,比如你用伺服,有防摆动和没有防摆动功能的硬件型号,售价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有个朋友,询问我见过产品的同轴度误差+/-2um的设备吗?我还真没见过。你有接触过吗?
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导轨平台的精度+/1um,甚至直线电机平台可以达到+/0.1um,但是做出来的产品,达到+/5um的都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见过精度最高的机构是多少呢?线性运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肯定的,成本越高,精度越高!目前我见过精度最高的设备做出来的产品也就+/-8um

网友B:
导轨精度与加工精度不一致的!!
加工刀具抖震这个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很多人都说是这个震动异常造成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无非就是加装减震脚、提高设备惯性(说白了就是加重设备,这个就是高精度设备都是厚重粗壮的原因)、采用低震动高精度刀头

网友E:
设备精度还和温度等外不条件有关的,举个例子,涂布机的刀和棍,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型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维修过铸涂机一年。不过一年时间太短了,没什么深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是设备设计和改造的多,主要有印刷,复合,涂布,分切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设备,我那一年都有接触过。不过没怎么深入研究,后面就换工作了。

网友C:
双向重复定位±0.5微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个朋友,询问我见过产品的同轴度误差+/-2um的设备吗?我还真没见过。你有接触过吗?
具体怎么做呢?
据我的经验这个精度只有纯机械结构能实现而且不能有动作的叠加实现,否则精度累加则实现不了!
高精度的气缸可以实现。伺服、电缸、机器人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个朋友,询问我见过产品的同轴度误差+/-2um的设备吗?我还真没见过。你有接触过吗?
具体怎么做呢?
据我的经验这个精度只有纯机械结构能实现而且不能有动作的叠加实现,否则精度累加则实现不了!
高精度的气缸可以实现。伺服、电缸、机器人目前没有遇到过。

这个机器人发那科一般精度标称100μm,不过史陶比尔机器人精度好像可以做到10μ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重复定位±0.5微米
具体怎能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重复定位±0.5微米
具体怎能做的?
大理石平台高精度导轨,高分辨率光栅尺,总之都买贵的就好了,然后组装手法,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厉害。技术和成本结合。具体做什么产品?
你可以说的更加细点吗?(会不会涉及公司机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精度跟成本是正比关系,比如你用伺服,有防摆动和没有防摆动功能的硬件型号,售价是不一样的。
主要还是机械起主导左右,当然电气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精确的。

网友B:
电气控制顶多就是背隙自动补偿罢了,真正精度还是决定于机械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