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两台PLC——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8-12-14):
我刚刚咨询客服,告诉我可以,但是我表示怀疑,这个可以用吗,
我连接的PLC是一个通讯协议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客服告诉我可以,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咨询客服,告诉我可以,但是我表示怀疑,这个可以用吗,
我连接的PLC是一个通讯协议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客服告诉我可以,大家怎么看。
现在没有这个功能的HMI还有客户买吗?只要不占用用一个引脚不影响通讯,RS232,RS485,RS422在内部都有对应的芯片控制.

网友B:
2台应该可以,有3个端口,试过2个485

网友C:
。。。。这不是正常操作么。。我这屏幕最少也是1台PLC两台机械手

网友D:
这个完全没问题,一个232连信捷PLC,一个485连变频器,这是我使用的案例

网友E:
我连接4台PLC

网友F:
这个可以让触摸屏作为MODBUS server然后PLC做为从站去连触摸屏,别说两个,20个都有可能,就走标准的MODBUS协议就行。
PLC作为客户端,屏显示啥发给他,屏设置啥读进来。
一个服务器(屏)可以连多个客户端(PLC)。

网友G:
三菱目前最便宜的经济型的GS触摸屏也支持两通道连接。连接两个设备。
不过实际使用中同时连接两个的场合相对还是很少。

网友H:
是正常操作,不用怀疑。

网友I:
十几年前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J:
楼主,先说说你怎么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咨询客服,告诉我可以,但是我表示怀疑,这个可以用吗,
我连接的PLC是,客服告诉我可以,大家怎么看。
你这样用没问题,纠正你一个错误或是笔误,我发现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
“一个通讯协议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rs232或rs485是定义的端口电气标准,是硬件,不是协议。

接口形式:DB9、DB15,RJ45......,可以理解成接口的样式、形状,不要看见RJ45接口就说以太网通讯接口
通讯接口:rs232,rs485,以太网......,假如你的PLC通讯接口是RS485,你的HMI通讯接口是RS232,你可以在HMI端使用    RS232_TO_RS8485设备,转换后才能通讯
通讯协议:Modbus rtu,Modbus Tcp/ip......,这是软件层,定义的数据交换格式

自己总结,供参考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M:
实际做过的工程:232连接三菱FX3GA一台,485连接安川变频器7台,屏型号TK6070iP

网友N:
回复 网友M:
TK6070IP就只有一个接口呀?这个也能这样吗?怎么连接7台变频器的呀?求指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N:
一个接口中含有232和485两种接口

网友N:
我的史丹利盒装螺丝刀面目全非了!虽然不是很贵但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