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威纶通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8-12-14):
如上图,威纶通的屏,
固有的几个动作,
支持自由DIY控制动作顺序,
图里只是一个示意,功能还没有实现的,关键是右侧那个滚动列表功能做不出来,
用索引寄存器堆积的效果感觉很不好,
有没有大师能帮忙做个样例

网友A:
用事件记录,就行了,结构和报警记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事件记录,就行了,结构和报警记录是一样的
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事件记录,就行了,结构和报警记录是一样的
能具体一点吗?
事件记录好像只能显示,不支持编辑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老兄,在旁边做过子画面编辑,然后事件会自动记录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威纶通的屏,
固有的几个动作,
支持自由DIY控制动作顺序,
图里只是一个示意,功能还没有实现的,关键是右侧那个滚动列表功能做不出来,
用索引寄存器堆积的效果感觉很不好,
有没有大师能帮忙做个样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具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