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聊聊软启的事吧

楼主(2018-12-14):
大家好,在所有驱动中,软启似乎处于一个挺尴尬的位置,这次刚好有个设计,2台37KW的电机,约200米的距离,用星三角感觉电缆有点浪费,思来想去,准备设计一台软启,可带2台电机分批启动,有就地和远程,图纸给大家看看,能不能优化。
拒绝杠精夸夸其谈,图纸较大,我已尽量达到最清楚的状态了,请大家指教。
解释下,继电器1-4均为PLC输出继电器,继电器1.2为选择,继电器3.4为启动,继电器5为备用,作为急停或者保护灯功能。
照片上传时压缩了,看不清楚,我放了PDF里了

网友A:
一台软起也不便宜。

网友B:
个人认为软启动器纯粹就是垃圾玩意:启动电流大、启动力矩低、谐波特别特别大、严重干扰别的机器运行!!!!
究其原理:软启动器属于斩波控制,就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对电源波形切割,电源切割波形后等效于基波和大分量谐波合成,而谐波电流产生的力矩是抵消基波工作力矩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软启动器启动电流大、启动力矩低、谐波特别特别大的根源,谐波尤其是高次谐波辐射干扰厉害,根本不需要通过导线连接就可以导致别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软启动器就是万恶产品,应该彻底毁弃

网友C:
从图上看,这个软起,也是挺复杂的哈。开关量,逻辑控制触点也挺眼晕的。能做的简单一点吗?

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软起能并联驱动吗?我对软起的控制,还是不太感冒的。能用变频器,就用变频器吧。对电机也有好处。相对于软启动而言。

网友D:
有何不可,看用在什么地方。公司冷却水用电机90kw都用软起,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E:
楼主如果觉得电缆贵的话可以考虑把星三角的启动箱安装在电机的附近吧

网友F:
汗颜,我没有用过软启动器,对这个不太了解,不过现在好多都用变频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道理!便宜就肯定会存在的!

网友G:
楼主这图我看着眼花有点累,大致看了下,主线路基本一样。
1)线号/端子号的标法看着花,每一行的功能描述没有。
2)如果控制方式的转换依赖于继电器来完成的话,断电的话控制方位在远程侧不能得到有效指示。
3)如果软起没有设置两次启动间隔保护,建议增加断电延时继电器来保护,毕竟软起的启动次数不像直起和变频,尤其是在软起没有增档的前提下。
我刚好在画一个,还没完善,也是一控二的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