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仔细看一下都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8-12-14):
都是55kw一用一备软启动启动本地加消防中控,

网友A:
第二个里面多双电源切换和热继电器。
右下角好像是多了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B:
第二张多开关和时间继电器。

楼主:
多了两个js14时间继电器。三个老掉牙的jz7中间继电器。两个Jr36热继电器。一个LW5多功能转换开关。五六个按钮开关指示灯。两个绕圈玩儿的断路器。30多节接满线的端子。多出的两个F4--12触点用满了,用着五十多年前的启动方案,一个微断型的双电源去拖带一个超出它好几倍分断能力的负载,让技术员们趴在那里去检查拥有几百个可能出现故障的点位同时查看一下35平方负载线是如何引出的。

网友C:
区别就是第一张图模模糊糊看不清,第二个用的全部是上个世纪的东西

网友D:
你把图画出来对比一下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E:
看到第二张图,电柜下面端子上面那一堆线,头皮发麻!

楼主:
那个上一个世纪的启动方案我实在是找不着。看看我画的得了。

网友F:
对于消防系统,你把双电源取消了是不可以的,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主电源切断的情况下,备用电源无法投入,消防水泵无法投入使用;关于热继电器,消防里面用的是只报警不保护,直到水泵彻底报废。

网友F: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1.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2.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3.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4.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5.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6.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7.rar
16D303-3 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__看图王.part8.rar

网友G:
第一张看着好看估计功能不行,没达到消防泵控制技术要求
第二张看着乱,实际功能齐全,标准设计,只是安装的人员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消防系统,你把双电源取消了是不可以的,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主电源切断的情况下,备用电源无法投入,消防水泵无法投入使用;关于热继电器,消防里面用的是只报警不保护,直到水泵彻底报废。
你没注意看。我并没有取消双电源。最上端那个就是PC级4P双电源,选择完全正确。而上边那个图选用的却是PB级微断小型双电源,这种双电源一般只能用于阻性负载或小容量负载中,

网友H:
第一张图双电源负载端那个零排是真不咋地。   双电源该选3P的!

楼主:
我加工的柜,图片实在是不清晰,过几天调试时,我再重新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