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4):
现采用ATV 12 370W变频器驱动200w电机
实际使用当电流1A左右,如我想设定当电机被卡住或负载增大到1.2A时候,瞬间跳闸,有没有可能?
现在我通过检测电流,达到时该值时,内部继电器工作停止,但是还是有个减速时间,做不到瞬间停。

另请问过程电流过载和热电流过载区别。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对变频器的电流限幅设置正确即可,电机负载达到一定,自动堵转停。然后设置输出一个电流达到限幅或者电机堵转的开关量信号输出,去控制你的闸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款变频器好像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只有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持续过电流才产生过载跳闸,没办法做到即时跳闸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会吗?不会吧?施耐德的变频器,不会没这个转矩限制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