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8-12-14):
请教各位师傅,2K的电位器可以用5K的代替吗,他们两者有什么不同。是360度可旋转的电位器。

网友A:
你得说用在哪里吧,有啥不同,阻值不同呗

网友B:
主要还是需要根据原理图分析得知能否更换不同阻值的电位器,楼主说的是那种不限位的精密电位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代替用吗?

网友C: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电压信号,最好用2K的,因为通常变频器电压信号输入端输入阻抗在20K左右吧,电位器阻值低带负载能力好一点,

网友E:
2K和5K的分度值会不会有差异?

网友F:
用于单台变频器的外接调速电位器2K和5K可以互换。

网友G:
单个变频器用电位器控制频率随便你用2K和5K都没区别

网友H:
用变频器上分压调频率的话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2K和5K它的输出值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2K和5K它的输出值是不一样的吧?
这个只是影响线性分度值,应用完全正常

网友I:
最好给出电路图

如果是这样给定,没有问题,刻度盘都不用换

只是你说的360度可旋转的电位器,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好给出电路图

如果是这样给定,没有问题,刻度盘都不用换

只是你说的360度可旋转的电位器,是不是搞错了

他用的可能是精密多圈电位器,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K:
在变频器上,360度旋转的应该是数字编码器,在塑料凹印机的牵引辊、放料辊控制张力的电位器用的是360度旋转的张力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