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4):
請教各位高手
有人有使用過這兩台伺服驅動器嗎?
MR J4 GF v.s MR JE C
有前輩願意分享使用的心得嗎?
我看了它們的Mapping area
發現GF的對象庫比較少,這會影響到它的使用嗎?
謝謝大家的觀看

网友A:
现在JE-C用的场合逐渐增多,但J4-GF的很少见到用。
国内用户还是考虑成本的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它这个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呀!我没有用过,请指教科普一下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J4-A,低端用JE-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J4-A,低端用JE-A
你用的Q系列,又是汽车行业,轴不多?还用脉冲,不用光纤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般在8轴以下用差分模块性价比不错,超出的话就用总线模块

楼主:
可以再請問一下 這兩個圖 有什麼不一樣嗎?
雖然上下都寫了single set point/set of set points
但 小弟功力不夠 還請前輩指導一下 謝謝 :)

楼主:
給自己回覆一下

去翻了英文版本的手冊 發現 中文版的圖印錯了...

能跟三菱反應嗎?

謝謝觀看~

楼主:
再補一張CIA 402內的描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MR-JE-C是有BUG的,目前日本方面没有解决,脉冲当前值与目标值差一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你的回覆 想再請教一下

有傳聞說會再出新的產品 有可能嗎?

我看GF的手冊,個人覺得GF沒有支援軌跡位置控制模式

但是JE-C有,所以J4-GF有可能再改版嗎?

謝謝~

楼主:
在金城老師的定位書裡

發現其實 set of set-points / Single set point

有點像  兩次單速定位運行 / 雙速定位運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覆 想再請教一下

有傳聞說會再出新的產品 有可能嗎?

我看GF的手冊,個人覺得GF沒有支援軌跡位置控制模式

但是JE-C有,所以J4-GF有可能再改版嗎?

謝謝~

J4-GF国内用的少,能反映到工厂有问题的可能也较少。不知道能不能再改。
MR-JE-C,算是新产品,目前用的还较多,反馈的问题也会多些,三菱收到的反馈也会多,而且想利用这个产品去竞争,可能会有性能改动。

网友E(2021-04-17):
MR-J4-GF没有轨迹支援模式,可以走点位表控制。  一个伺服一个样,大家都挺难受啊

网友E(2021-05-24):
不管用JE-C和J4-GF 都不是简单的CCLINKIEFBASIC就能解决的  大部分功能需要加入SLMP协议去做 比如改变定位值,转矩控制等,感觉花里胡哨 还不如J4-B的SSCnet 稳定方便 该有的功能都有对应G码

网友F(2021-06-29):
一直都是在用J4-B的,总线简单稳定方便调试

网友G(2022-07-03):
我的J4-GF已经在吃灰了,SLMP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