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4):
FANUC机床I/O接口错误报警,重复安全检测报警,老机床开机就报,新机床报这个警更换门锁就OK了,05年的老机床不行,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给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是不是门锁线有问题

网友B:
能不能在K参数里设置一下?

网友C:
检查IO板上的小保险丝,看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明白,能否把触摸屏界面拍下上传?

网友E(2019-02-23):
是不是安全门锁坏了,短接下信号试试